请帮忙找找问题所在?GD32F303VC

楼主(2021-03-05):
使用GD32F303VC做了一个板子,使用官方例程改造,使用ST-LINK下载并仿真,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systick_config();
  gpio_config();
  delay_1ms(500);
  uart0_init();
  mInitCH376Host();
  while(1)
  {
    gpio_bit_reset(GPIOE, GPIO_PIN_8);    //LED2
    gpio_bit_reset(GPIOE, GPIO_PIN_9);    //LED1
    delay_1ms(500);
    gpio_bit_set(GPIOE, GPIO_PIN_8);    //LED2
    gpio_bit_set(GPIOE, GPIO_PIN_9);    //LED1
    delay_1ms(500);
    }

}
仿真单步,运行delay_1ms延时,会出现异常。使用仿真器全速运行也过不去,可是重新上电,脱开仿真器,板子能正常跑程序,两个灯同步闪烁,时间也对。
可以肯定的是应该是硬件故障,因为,同时焊了两块板子,嘉立创出品,同样的程序再另外一块上面就正常运行,可以单步和全速,仿真器正常工作。
大家觉得第一块板子问题在什么地方?

楼主:
刚有做了个试验,把时钟改为内部120MHz,和外部72MHz,问题依据,看来不是时钟的问题。

楼主:
没找到具体问题,但解决问题了,用烙铁把片子管脚烫了一遍,就好了,不知道是哪个管脚没焊好导致的,估计是其中一个电源或者地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看来是虚焊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