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的BootLoader官方例程的疑惑?

楼主(2021-03-05):
在Bootloader官方例程bootldasm工程中bootloader.asm第2522行后面几行:

;/// 前面开注释使编译地址 0x801冲突,确定填充到0x0800地址,即满足前1k+1字节的填满
;;;;;;;;;;;;;;;;;;;;;;;;;;;;;;;;;;;;;;;;;;;;;;;;;;;;;;;;;;;;;;;;;;;;;;;;;;;;;;;;;;;;;;;;;;;;;;;;;;;;;;;;
;;;;;;;;;;;;;;;;;;;;;;;;;;;;;;;;;;;;;;;;;;;;;;;;;;;;;;;;;;;;;;;;;;;
;;;;;;;;;;;;;;;;;;;;;;;;;;;;;;;;;;;;;;;;;;;;;;;;;;;;;;;;;;;;;;;;;;; 固定和bootloader相关函数的入口,使前1K固定适用各种程序空间放置
;;;;;;;;;;;;;;;;;;;;;;;;;;;;;;;;;;;;;;;;;;;;;;;;;;;;;;;;;;;;;;;;;;;
        .ORG 0X0801
        PAGESEL _int_fun0
        CALL  _int_fun0                ;// 高级中断入口
        CRET
        ;;;;;;;;;;;;;;;;;;;;;;;;;;;;;;;;;;;;;;;;;;;;;;;;;;;;;;;;;;;;;;;;;;;;;;;;;;;;;;;;;;;;;;;;;;;;;;;;;;;;;;;;
        .ORG 0X0804
        PAGESEL _int_fun1
        CALL _int_fun1                ;// 低级中断入口
        CRET
        ;;;;;;;;;;;;;;;;;;;;;;;;;;;;;;;;;;;;;;;;;;;;;;;;;;;;;;;;;;;;;;;;;;;;;;;;;;;;;;;;;;;;;;;;;;;;;;;;;;;;;;;;
        .ORG 0X0807
        PAGESEL        _startup
        CALL        _startup                        ;// 进入到用户程序的引导管理  :加载校准(bootloader加载过的,可以省略)
        PAGESEL __gsinit_startup
        CALL __gsinit_startup            ;// 初始化RAM的函数,变量清零或初值设入
        PAGESEL _MAIN_FUN
        CALL _MAIN_FUN                                ;// 转入用户代码
        CRET
        ;;;;;;;;;;;;;;;;;;;;;;;;;;;;;;;;;;;;;;;;;;;;;;;;;;;;;;;;;;;;;;;;;;;;;;;;;;;;;;;;;;;;;;;;;;;;;;;;;;;;;;;;
        ;;;;;;;;;;;;;;;;;;;;;;;;;;;;;;;;;;;;;;;;;;;;;;;;;;;;;;;;;;;;;;;;;;;;;;;;;;;;;;;;;;;;;;;;;;;;;;;;;;;;;;;;
        ;;;;;;;;;;;;;;;;;;;;;;;;;;;;;;;;;;;;;;;;;;;;;;;;;;;;;;;;;;;;;;;;;;;;;;;;;;;;;;;;;;;;;;;;;;;;;;;;;;;;;;;;
        ;; 前1k外的不可自写段不做代码使用,但扣除最后x字节的脚本配置,具体型号要参考chiponcc目录下kfl的型号配置,KF8F4156占用8个地址
        .ORG 0X1FE0
        .dw 0x0000
        .dw 0x0000
        .dw 0x0000
        .dw 0x0000
        .dw 0x0000
        .dw 0x0000

1.前面开注释使编译地址 0x801冲突,确定填充到0x0800地址,即满足前1k+1字节的填满
这句注释,0x0800地址不是2K×16位吗,注释里怎么写成1k+1个字节?
2.还有.ORG 0Xxxx,这几个语句的地址代表什么?不同型号的芯片又怎么修改?

求大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静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将解决方法发出来,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这个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很不错的呀。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说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G:
一个个的都是来求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