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link-me v2.0 如何开启虚拟串口功能?

楼主(2021-03-05):
使用NUC472 NuTiny开发板,板子上是nu-link-me v2.0。请问如何配置,开启nu-link-me 的虚拟串口功能?
有串口丝印,有跳线。

如何, 开发

网友A:
那个是不是当 isp功能用的啊

网友B:
505的nu-link me也是2.0的有一个ICE_VCOM跳线,但是跳线了还是没有串口出来
另外一个3.0的,跳线就有一个串口出来

网友C:
http://www.nuvoton.com/hq/suppor ... 410ebb/?__locale=zh

在3.0版本以上的Nu-Link-Me,除了原先的程序烧录和除错功能外,新增支持虚拟串口功能

网友D:
支持虚拟串口吗?
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