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导通电阻低“”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3-05):
MOS管的“”导通电阻低“”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OS管的“”导通电阻低“”,则意味着作为开关元件,在导通的情况下,流过相同的电流,其压降更小,MOS管发热也就较小。

网友B:
MOS导通时,其漏极和源极的导电沟道的电阻较低,好处就是相同电流下,源极和漏极之间的压降更小,功耗更小,发热量更小。

网友C:
导通电阻低,就是导通电阻很小的意思。

网友D:
这与双极型晶体管的饱和压降低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