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芯片工作时要用到NUC12SRE3AN吗?

楼主(2021-03-05):
MINI58芯片工作时要用到NUC12SRE3AN吗?为什么只给MINI58芯片供电,不给NUC12SRE3AN供电,MINI58不工作;给MINI58和NUC12SRE3AN同时供电,MINI58正常工作?

网友A:
一般是用不到的 . 可能是NUC12SRE3调试芯片没有加电的时候,导致无意中把mini芯片的rst给复位了

网友B:
把nu-link-me(nuc123)掰下来,不然直接给另一端供电nu-link会消耗电流导致芯片那端的电压不足

网友C:
用外部电源供电吧,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网友D:
一般是用不到的

网友E:
供电电压不足啊

网友F:
用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G:
把nu-link-me掰下来

网友H:
MINI58芯片工作时要用到NUC12SRE3A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