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有害气体无线检测、监测系统方案

楼主(2021-03-05):
目前基本有两种数据传输方式,有线数据传输和无线数据传输。如果用有线来传递数据,技术简单、成熟,易于实现;但施工布线工作量大,网线易受人为破坏,线路损坏后,故障点不易查找。如果使用无线系统,施工很简单,系统好维护,故障好查找,因此无线传输将在很多领域都有应用,也是以后发展的主流方向。
一、多空间仓库有毒气体无线检测系统方案

多空间仓库有毒气体检测系统方案覆盖面积非常大,且空间区域多,一般针对大型的仓储区域,针对不同的气体类型,针对性选择气体探测器,覆盖面积多为50平方米

通常来说多空间仓库有毒气体检测系统方案采用气体报警主机,能够同时接通8路、6路、4路且实现了64线制,意思就是做多可以带64个有毒气体探测器,同时还可以带8个4-20mA信号输出的有毒气体探测器。还可以选配配件如:报警灯、电磁阀、排风扇、联动主机等设备。
气体检测仪表系统构成
由于传输距离比较远,计划采用无线GPRS网络组网或者局域网传输和扩频技术2种方式结合使用。在环保中控室设置监控终端。配套一套集中监控软件。
1、前端有毒气体探测器实时监测(主要有氰化氢 硫化氢 一氧化碳)。
2、探测器RS485 modbus信号输出,通过嵌入式的RS485转以太网模块,在通过局域网或者光纤对接中控室进行无线无缝传输监控。
3、控制中心:监控电脑一套(或由厂家提供气体报警主机)。
4 、数据采集软件一套
RS485转以太网模块装置:
①适用于构建大型的传感网络。
②上行通信:支持ETHERNET、Wi-Fi、 GPRS、 RS485等。
③通信协议:支持MODBUS RTU、MODBUS TCP、i.ISN协议。
④下行通信: 490MHz,构建星型或MESH型的网络。
⑤读取网络内传感节点的数据,对数据进行协议转换、处理、
⑥无距离限制

网友A:
还行,现在一般采用无线传输,无线传输主要把控好基*信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现在一般采用无线传输,无线传输主要把控好基*信号即可。

是的,互联网时代,跟上先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