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浅谈SAW无源无线温度在线监测系统的应用

楼主(2021-03-05):
#技术资源#

产品介绍

声表面波温度在线监测系统
在钢铁、水泥、发电行业

应用方案

无锡科启迈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目录
一、应用背景        3
二、产品简介        4
2.1 产品概述        4
2.2 技术优势        5
2.3 性能指标        5
2.4 检测认证        8
2.5 应用场景        11
2.6 解决方案        12
三、应用案例(钢铁行业)        14
3.1宝武集团        14
3.1.1 需求背景        14
3.1.2 解决方案        16
3.1.3 施工现场        16
3.1.4 预警案例        18
3.2酒钢集团        22
3.2.1 需求背景        22
3.2.2 解决方案        22
3.2.3 施工现场        23
3.2.4 预警案例一        25
3.2.5 预警案例二        27
四、应用案例(水泥行业)        31
4.1光大水泥        31
4.1.1 需求概述        31
4.1.2 解决方案        31
4.1.3 施工现场        32
4.1.4 预警案例        33
4.2华新水泥        35
4.2.1 需求概述        35
4.2.2 施工现场        36
五、应用案例(发电行业)        38
5.1洪屏抽蓄电站        38
5.1.1 需求概述        38
5.1.2 施工现场        38
5.2国电投分宜电厂        42
5.2.1 需求概述        42
5.2.2 施工现场        42

一、应用背景
 供电系统中,各类电气设备的开断接触点可能因为松动、老化、电弧冲击等原因造成接触电阻增大,如发现不及时将会逐渐恶化并酿成事故。因此,对钢铁、水泥、发电等用户来说电气设备运行安全至关重要,他直接影响企业安全生产能否正常进行。目前大型企业用户都有专门的配电室、专用电气设备和维护班组,且规范化管理,然而在电力设备性能智能化监测尤其是电力设备关键节点的温度监测缺乏长期有效的手段。目前,大多数用户仍然以人工巡检的方式为主,这样不但效率较低(所有容易发热的节点都巡检一次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占用较高的人力资源成本;同时还会存在发热点监测不及时,监测盲区故障不容易发现,以及漏检和安全隐患。给设备安全运行埋下了隐患,给用户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现有统计结果表明,故障主要发生在如下设备:
1)高低压开关柜中动、静触头故障。开关柜作为一种广泛运用的电力设备,是输配电系统中的重要设备,承担着开断和关合电力线路、线路故障保护、监测运行电量数据的重要作用。开关设备因高压断路器动、静触头接触不良,加上长期的大电流、触头老化等因素易致其接触电阻增大,从而导致长时间发热、触头温升过高甚至最终发生高压柜烧毁故障;
2)电缆接头故障。高压电缆及接头是输电线路中关键设备,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压接头的松动、绝缘老化、以及局部放电、高压泄漏等,可能引起电缆接头位置异常发热,温度的升高将使这些状况进一步恶化,促使温度进一步提升,这一恶性循环的结果就引发短路放电,甚至火灾;
3)配电变压器故障。在配电网建设中,配电变压器是电能配送到用户的关键电气设备,变压器的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到配网系统的稳定性。由于变压器多在户外,分布较为分散,对其运行状态监测受限制,可能会出现带病运行,严重影响设备寿命和电网安全;
4)特殊电气设备故障。钢铁、发电、水泥、化工等行业内一些特殊电气设备,如炼钢炉、电解槽、化工炉等大型供电设备故障。
随着国家智能电网建设的推进,在劳动力越来越短缺和成本不断上升的今天,无人值守变电站越来越成为发展趋势,对工业用户来说,按照国家对安全生产的要求,需要对产业不断升级,逐步建设数字工厂、智能工厂。电气设备的状态监测也正由传统的人工巡视的作业方式向无人化远程监控方式转变。

二、产品简介
2.1 产品概述

KQM-8000型无源无线温度在线监测系统是一款基于SAW声表面波技术开发的产品,产品主要为解决供电线路中高低压电气设备温度在线监测需求而开发的,解决用户对厂内高低压电气设备温度监测不及时或无法感知导致安全事故的痛点。与现有的测温技术相比具有无源、无线、高可靠性、免维护等独特优势,为用户设备的安全运行提供了可靠保障。
系统主要由前端感知单元、现场采集单元、通信管理单元及后台监控平台组成。系统中的测温功能采用SAW声表面波传感技术,具有无源、无线、免维护、长寿命的独特优势,是目前电力系统中较为先进的测温技术。
2.2 技术优势
         类型
  比较        声表面波测温        有源测温        CT取电测温        光纤测温        红外测温
能量来源        无源,射频        有源,电池供电        感应设备电流        有源,主机供电        有源,电池供电
适用范围        广泛        受限,需要更换电池        受限,对设备电流要求高        受限,有线链接限制        受限,非在线技术
可靠性        高        低        低        高        高
安全性        高        低,电池易爆炸        低,连线复杂        低,有线影响绝缘        高
免维护性        高        低,电池寿命短        低        低        低
使用寿命        10年以上,传感器20年以上        2年以内        5年以内        10年以内        10年以内

如上表中所示,声表面波测温技术在以下几个方面独具优势:
无线方式不影响高压绝缘,避免有线方式“爬电”的隐患,安全性极高。
可靠性高。传感器完全无源,不带电池,避免了电池高温爆炸和化学泄露等隐患。
安全性高。无源器件不用担心电池漏电或爆炸带来的隐患,传感器结构简单,安装后不会影响设备原有的电气性能。
安装简单。无源温度传感器体积小,与读取器之间数据无线传输,安装方便灵活,不受设备结构和空间影响。
测温实时性好。在线测温,可随时监测设备温度变化。
维护方便。传感器完全无源,不需定期更换电池,使用寿命长。安装成功后基本免维护。
声表面波在可靠性、安全性、免维护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特别适合在高温、高压、强磁场、强辐射等条件恶劣的场合应用。目前主要应用在高压电气设备如高低压开关柜、变压器、输电线路、旋转机械轴承等领域。
2.3 性能指标
设备        指标项        指标值
温度测量装置        温度传感器        测温方式        接触式测温
                测温范围        -25°C ~125°C,可根据需求扩大范围(≤250℃)
                测量精度        ±2℃
                外形尺寸        音叉式:高40mm  绑扎式:高22mm
                地址数        ≦24 (频分多址)
                设计寿命        >20年
        温度读取器        工作温度        -25°C~70°C
                可支持天线数        4
                通信接口        下行(与传感器):微功率无线
上行(与终端):RS485  预留TTL/EX接口
                温度采样频率        1~10s
                电源        AC /DC 100~240V
                功耗        <4W
                尺寸        115mm×84mm×50mm
                安装方式        配备卡槽,固定于35mm导轨上
                无线传输距离        ≦2.5m(取决于读取器发射功率,可调)
                无线频率范围        426 MHz~449MHz或451MHz~474MHz
                电磁兼容性能        符合变电设备在线监测装置通用规范
        读取天线        尺寸        平板:248mm×64mm×26mm
                工作温度        -40℃~70℃
                工作频率        438M或463M
                固定方式        带有强磁力底座,靠磁力吸附
温度显示仪表        下行接口        RS232
        电源输入        AC 100~240V  DC100~370V
        继电器输出        一个,报警节点输出
        外形尺寸        96mm×96mm×112mm
        安装方式        嵌入式,开孔尺寸:92mm×92mm(±0.5mm)
系统认证        已通过中国电力科学院检测认证

集中监控终端技术指标(工业触摸屏)
设备        指标项        指标值
本地集中监控终端        电源输入        24±20% VDC  功率<30W
        通信接口        RS485
        支持协议        MODBUS  RTU
        安装软件        TMCM-V2.10
        外形尺寸        271mm×213mm×32mm(长X 宽X高)
        安装方式        嵌入式,开孔尺寸:260mm×202mm(±0.5mm)
亦可增加支架挂墙安装
2.4 检测认证

2.5 应用场景

高低压开关柜                                主变压器

户外环网箱                            干式变压器

配电变压器                          高压中间电缆接头
特殊场合
发电设备(水电、火电机组转子磁极)        旋转设备(火车轮轴、内燃机轴瓦、转轴)
母线槽、导电排        其他特殊设备……
2.6 解决方案

传感器安装于开关柜温度待测点,如断路器触头(静触头或动触臂)、电缆接头,采用设备螺栓固定或自带固定件固定。
天线安装于传感器所在腔室侧壁,天线背面有强磁吸盘,直接吸附固定。
温度读取器安装于开关柜二次仪表室,通过射频线与天线相连,并采用微功率无线信道与柜内多个传感器通信,完成温度监测信息的收发和管理。
温度显示仪(选配)镶嵌在柜体面板上,可实时显示本柜内监测点温度和报警信息,便于巡检工作的开展。

1、本地组网方案

2、远程监控解决方案

3、云平台监控

三、应用案例(钢铁行业)
3.1宝武集团
3.1.1 需求背景
宝武集团是国内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其生产的汽车板、X系列管线钢等特种钢材的市场占有率均在60%以上。宝钢厂区内有轧钢、烧结、化工等各种种类的生产线,用电负荷较大,整个厂区的配电柜数量在一万台左右。由于宝钢建厂较早,目前厂区内主要的配电柜等设备大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进口的设备,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都已经超出额定25年的运行寿命,设备严重老化。近年来发生了多起配电柜烧毁事故,给厂区带来的损失非常严重,其中上文中轧钢变“12.5”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四千万*币。用户对电气设备的温度监测也开始越来越重视。
在未使用我公司声表面波测温系统之前,宝钢厂区配电室发生了多起由于开关柜高温起火、爆炸的电气事故,以下是其中一次的事故案例情况:
轧钢变“12.5”事故案例分析
事故经过:
2015年12月5日3:39 能源中心电力调度台EMS系统报警显示轧钢变电所2号主变跳闸,轧钢变电所10kV二段、东码头变电站3kV二段失电。电力调度立即指令电力巡检赶赴轧钢变现场。电力巡检到现场后发现轧钢变开关室内烟雾很大,无法进入室内,随即打开开关室大门排除烟雾。电力调度立即通知相关抢修人员进厂,电力巡检进入室内发现至轧辊电气室的轧6开关柜发生故障烧损。1号主变跳闸,10kV一段母线失电。
事故影响:
本次事故直接造成轧钢电所二台10KV高压开关、一台10KV主变烧毁。

图1 开关柜烧毁现场照

图2 断路器烧毁现场照
    本次事故对生产的影响主要是轧钢变1号主变故障时造成的一期系统110kV电压大幅跌落,故障瞬间由114 kV跌至11.9kV,跌幅达到89%,故障时间持续56ms。由此导致一期供配电系统大部分用户的设备低电压保护动作,低压辅机大面积跳电,包括12个二级厂部,四十多个电气室。主要涉及炼铁厂、一炼钢、2030冷轧、2050热轧、厚板、宝日、钢管事业部(钢管、初轧、高线)、成品仓库和码头、电厂1号和2号发电机、化工煤精以及制氧2号和4号空分等,直接经济损失极为严重。
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后能环部会同设备部、宝钢技术等单位对轧6开关柜、1号主变及相关的继电保护进行了仔细检查,对本次事故的原因分析后认为因轧6开关线路侧动触头与定触头因接触不良产生发热,热量累积导致绝缘劣化爬电引起接地短路发展为相间短路,导致2号主变10 kV侧电流保护动作、主变跳闸。同时因轧6开关燃弧释放含有多种微粒的高温烟尘,逐步蔓延至10kV一段母线内,造成母线相间及对地短路,产生较大短路电流和过电压。导致1号主变高压A相绕组发生匝间短路,短路电动力还造成变压器低压绕组变形,变压器完全烧毁。
启示:
从这起事故案例的教训中分析,目前股份公司的高压开关均没有开关温度在线监测装置,当高压开关出现故障导致异常温升时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置,这可能导致高压网络系统发生突发故障,对生产造成重大影响并可能生成重大经济损失。
3.1.2 解决方案
应用场景:宝武烧结电气室、轧钢变、主排风机、脱硫电气室、1580-35KV配电室
安装位置:高低压开关柜内断路器触头,母排接头,电缆接头
监控方式:本地组网监控,就地仪表监控,远程监控
运行状况:从2015年开始,已累计安装1500余个测温点,目前系统运行正常。

3.1.3 施工现场

图3 安装现场图

图4 读取器及监控终端安装

图5 传感器安装照

图6 本地监控终端安装及展示

3.1.4 预警案例
烧结脱硫电气室母联柜预警案例
事件:2016年10月11日12接现场电检电话,反映炼铁厂烧结脱硫电气室母联柜有发热现象,要求对设备进行诊断。
报警情况:

     图7 温度在线监测系统读取的历史数据
处理:12时30分电气部红外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后,通过红外热像图发现母联高压开关柜内外表面温度明显异常,在与开关平行位置温度为61℃,在圆形发热区之外为31℃,而其它开关柜表面的温度为29℃。

图8 热成像仪测量柜体表面温度照片
鉴于高压柜表面出现明显异常高温,电气部技术人员要求现场电检立即将母联高压开关退出运行。母联高压开关退出运行后拍摄的红外热像图显示C相触头温度高达111.6℃,其它两相温度分别为51.3℃和50.8℃,明显超过开关正常运行温度。

图9 热成像仪测量断路器温度照片

标签        说明        数值
AR01 :         最大值        111.6℃
AR02 :         最大值        51.3℃
AR03 :         最大值        50.8℃

检查开关状态发现高压开关C相上动触头已明显烧毁,见下图:

图10 断路器烧损照片
分析:从炼铁厂烧结脱硫电气室母联柜当时的状态分析,高压开关由于接触电阻增大或紧固螺丝松动使得开关触头异常发热,若不将高压开关及时退出运行,将会因为高压开关彻底烧毁导致突发故障。很可能导致变压器、开关烧毁、大面积突然停电。
用户评价:

3.2酒钢集团
3.2.1 需求背景
酒钢始建于1958年,是国家最早规划建设的第四家钢铁联合企业,也是我国西北地区建设最早、规模最大、黑色与有色并举的多元化现代企业集团。钢铁产业具备年产1000万吨钢(其中不锈钢120万吨)的生产能力。集团公司现有职工3.7万人。2018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60.7亿元、利润2亿元,2019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199位,中国制造企业500强第85位。
跟宝钢类似,酒钢内电气设备的老化程度较为严重,同时由于厂区内环境恶劣,对电气设备的损耗较大,每年都发生多起电气起火、爆炸事故。集团一直非常重视电气设备的运行状态监测工作,每年针对测温设备的采购金额达上千万元,由于传统的热成像测温产品需要人工操作,受人员责任心影响较大;现有的一些其他技术的在线测温产品受制于电池寿命,材料等限制,使用稳定性不够,用户体验较差。
3.2.2 解决方案
应用场景:已覆盖全厂所有重点高低压开关柜,如酒钢总降电气室,选矿开关站,不锈钢开关站,干熄焦开关站,铁前电气室等。
安装位置:高低压开关柜内断路器触头,母排接头,电缆接头,变压器接头,PT接头
监控方式:本地组网监控,云端监控,远程监控
运行状况:从2017年开始开始使用本公司SAW声表面波测温产品,截止2020年底已有累计1800多个测温点在稳定运行,覆盖整个酒钢集团的电气设备,给他们提前预警了多起事故隐患。
3.2.3 施工现场

图11 施工现场

图12 传感器安装照

图13 读取器安装照

图14 天线安装位置

图15 本地监控终端安装照

图16酒钢远程云监控平台
3.2.4 预警案例一
地点:酒钢集团铁前变电所
时间:2019年6月
事件:用户接到手机报警,提示铁前变电所6KV选矿四回柜(6203)断路器出线侧C相发现异常温升,该相温度超过70℃。
处理:紧急安排停电检修,发现断路器出线侧C相触头部位表面焦化,弹簧变形。更换该相梅花触头送电,温度恢复正常。
原因分析:断路器未做定期维护保养,触头氧化严重,连接不良。

图17 云监控平台预警信息提示

图18 历史温度趋势图

图19 拆下的故障断路器触臂照

图20 事故处理现场
3.2.5 预警案例二
地点:酒钢集团铁前变电所
时间:2020年8月14号
事件:用户接到手机报警,提示铁前变电所10KV选矿二回柜(1064#)断路器下触头C相发现异常温升,该相温度超过70℃。
处理:紧急安排停电检修,发现断路器出线侧C相触头内侧表面焦化,有融化的金属屑掉落在触头盒内。更换该相梅花触头送电,温度恢复正常。
原因分析:断路器未做定期维护保养,触头内侧氧化严重,长期动作可能导致镀银层破损,出现连接不良。
总结:对开关柜的检修工作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要流于形式,检修工作内容不仅仅只是吹尘,擦拭,还需要认真检查断路器梅花触头、触臂、静触头的表面情况,如发现有氧化、变黑的情况需要及时更换。

图21 手机监控页面的报警信息

图22 检修现场及触头盒内情况

图23 拆下的梅花触头内侧氧化严重

用户评价:

除了上述宝武集团和酒钢集团外,公司产品还广泛应用于其他大型钢厂,如兴华钢铁、中信特钢等。宝武集团和酒钢集团作为国内钢铁行业的标杆型企业,对电气设备智能化提升的重视程度较高,这对我公司SAW声表面波测温产品在整个行业内推广应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将推动整个钢铁行业电气设备的智能化监测水平。
四、应用案例(水泥行业)
水泥行业工厂相对于其他行业主要特点是环境复杂、电力负荷变化较大,对电气设备的运行状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光大厂区内电气设备多位于生产现场,采用人工巡检的方式不但增加了工人工作时间,而且增大了工人受伤的风险,目前我公司产品已在光大水泥,华新水泥等水泥企业应用,大大提升了企业电气设备的智能化管理水平。

4.1光大水泥
4.1.1 需求概述
光大水泥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是广东光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独资倾力打造的水泥生产独资企业。总投资超20亿元,现有员工逾1500人。光大水泥已成为珠三角地区首屈一指的水泥制造企业。公司拥有龙华、光华两个现代化生态厂区,建成2条日产5000吨和2条日产4500吨的新型干法回转窑水泥生产线,产能高达800万吨。厂区内共有高低压电气设备数量众多,目前主要靠人工进行巡检,设备的运行状况不能得有实时的监控,近年来厂区电气设备出现过数起因高温导致的事故,严重影响公司的安全生产,直接和间接损失重大。
4.1.2 解决方案
应用场景:已覆盖全厂所有重点高低压开关柜,变压器设备。如总降电气室,原料磨电气室,水泥磨电气室,窑头电气室,原料处理电气室,余热发电电气室等。
安装位置:高低压开关柜内断路器触头,母排接头,电缆接头,低压柜大电流母排及接头,变压器进出线接头。
监控方式:云端监控,远程监控,手机端监控及自动报警
运行状况:从2017年已陆续完成整个公司龙华厂区及光华厂区4条水泥生产线,共计300多面高低压柜设备的安装。截止2020年底已有累计2500多个测温点在稳定运行,给厂区安全生产提供保障。

4.1.3 施工现场

图24 施工现场

图25 传感器及天线安装

图26 柜内设备安装照

图27 读取器及4G设备安装照

图28 远程云监控管理平台
考虑到厂区人员经常往返生产现场,本项目采用远程云平台监控的方式,现场无需放置监控终端,监控人员可通过手机实时访问现场数据,当有温度预警时,系统会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指定人员手机,保证了预警的实时传达。该项目大大节省了工人去现场巡检的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4.1.4 预警案例
地点:光大水泥龙华厂A线窑尾电气室,A线窑头电气室
时间:2020年7月6号
事件:龙华厂A线窑尾低压进线柜、A线窑头低压进线柜2从7.6号开始温度持续偏高
从2020-7-6号12:00开始 ,龙华厂A线窑尾低压进线柜温度持续处于高位运行,其中进线三相、出线三相母排上的6个传感器温度显示在80℃左右,其中进线B相传感器温度接近85℃。电缆上三个传感器温度较低,在70℃左右。
A线窑头低压进线柜2的进线B相温度持续偏高,总体维持在80℃左右,最高接近85℃。处理:用户已安排对该设备重点巡检,当设备温度较高时,通过人工降温方式进行处理。
原因分析:近期天气较热,生产任务重导致设备负荷电流大;另外,可能存在三相负荷不平衡导致B相负荷电流较其他两相大。由于该低压进线柜为整个窑尾生产现场供电,负荷波动较大,长期满负荷运行时,温度上升明显。
总结:通过温度在线监测系统的长期运行发现,该厂区重点设备如高压进线柜,低压进线柜,高温风机变压器负荷较大,为重点发热部位,需用户对上述设备进行重点巡查。

图29  A线窑尾低压进线柜6.7号-7.7号温度趋势图(温度最高的曲线为进线B相)

图30  A线窑尾低压进线柜7.7号温度趋势图(温度最高的曲线为进线B相)

图31  A线窑头低压进线柜2从6.7号-7.7号温度趋势图(温度最高的曲线为进线B相)

图32  A线窑头低压进线柜2 7.7号温度趋势图(温度最高的曲线为进线B相)

4.2华新水泥
4.2.1 需求概述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1907年,是我国水泥行业最早的企业之一,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 2019年销售额320亿元。2016年,华新水泥收购拉法基豪瑞控制的位于云南、重庆等6家公司的股权,进一步巩固了在低碳水泥等多个领域的领导地位。公司SAW声表面测温系统已在华新水泥云南片区厂区得到应用,并继续努力推进在其他厂区的应用。
4.2.2 施工现场

图33 安装现场

图34 传感器安装现场

图35 读取器安装现场

图36 远程云监控平台页面

通过本公司搭建的远程云监控平台,用户可以无需现场布置监控装置,直接通过远程访问现场数据,当有报警发生时,系统会第一时间通过多种提示方式通知用户,尽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五、应用案例(发电行业)
5.1洪屏抽蓄电站
5.1.1 需求概述
江西洪屏抽水蓄能电站是由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开发建设的一座抽蓄电站,是江西省第一座抽蓄电站,位于江西省靖安县境内。电站规划装机容量为2400MW,年发电量可超过40亿千瓦时。现已成为江西电网的“蓄电池”、“应急电源”,承担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相和事故备用等任务,提高江西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和供电可靠性,降低系统运行费用,提高电网运行的经济性。
电站主要电气设备包含4台发电机组以及相应的输配电设备,由于电站位置偏僻,配电设备位于山区下挖的专用隧道内,用户对电气设备的状态监测工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2016年电站配电柜设备进行测温设备加装改造,目前公司的声表面波测温系统已经稳定运行接近4年时间,帮助他们实现了无人值守、远程监控,大大提高了电站的智能化监测水平。
5.1.2 施工现场

图37 施工现场照片

图38 天线安装照

图39 传感器安装照

图40 读取器安装照

图41 本地后台监控终端界面

图42 设备工作温度趋势图

图43 现场精度检验及短信报警通知
5.2国电投分宜电厂
5.2.1 需求概述
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分宜发电厂成立于2003年6月,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地处新余市,主要从事电力生产,现有火电机组装机容量54万千瓦。随着国电集团对于安全生产的逐步重视,分宜电厂根据集团二十五项反措13.3.12要求,需对厂区9#机组的6KV、10KV高压开关柜进行在线测温系统加装改造。公司声表面波测温产品于2018年5月份安装投运,运行效果良好。
5.2.2 施工现场

图44 安装现场

图45 天线安装位置

图46 传感器及读取器安装位置

图47 变压器上传感器及天线安装位置

图48 监控后台系统安装
    除了上述洪屏抽蓄电站和分宜电厂有应用外,公司产品在云峰电厂、蒙东电厂、仙游抽蓄电站、新疆天业发电厂等用户也有大量推广应用。
公司产品除了在上述行业外,也广泛应用在其他行业,如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电力公司、煤炭化工、金属冶炼等行业。随着国家对企业安全生产的逐步重视,SAW声表面波测温产品具有极好的应用前景。

六、公司简介
无锡科启迈传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声学微传感器、传感网络和民用雷达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一支素质过硬、专业齐全的员工队伍,研发团队由“中科院百人计划”研究员王文为首的博士团队组成,核心人员有中科院声学研究所、微电子所、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知名机构工作经历。公司与中科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建有“中科院声学所-科启迈”联合实验室,致力于声学微传感器器件高精尖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公司立足技术创新,申请和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
公司自主开发成功的基于SAW声表面波技术的无源无线温度在线监测系统,跟现有的测温技术相比,具有完全无源、无线、免维护的独特优势,尤其适合在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应用。该产品从SAW声表面波芯片、温度读取装置到信号处理软件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产品核心技术位居世界一流水平。该产品已经通过了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和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权威检测认证,在电力、钢铁、水泥、发电等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作为客户电气设备安全的守护神,成功预警了多起电气安全隐患,给用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声表面波测温产品已成为业界公认的升级换代产品。
地址:无锡市经开区清舒道99号无锡物联网促进中心3号楼201室。
电话:0510—88787000  18351506160   传真:0510—88787000
网址:www.wxkq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