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ubeMX 6.1.1不能配置STM32F4 的CAN到1M

楼主(2021-03-05):
各位大佬,

不知道我的配置是不是有问题,之前正常的.ioc文件迁移到6.1.1版本之后,CAN原来的配置就不行了;

忽悠一下,配置后,显示一个bit时间是999.99ns;

感觉是工具浮点数计算的误差导致的,999.99ns

求助~
谢谢

网友A:
这样行否?我用CubeMx 6.2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行否?我用CubeMx 6.2配置的

实测6.1不行,6.2已经好了,实测是自己软件太旧导致;
感谢香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测6.1不行,6.2已经好了,实测是自己软件太旧导致;
感谢香主~
...

谢谢反馈!

网友B:
ST的代码生成器确实不错的。

网友C(2021-04-06):
目前最高版本是多少啊

网友D:
F4难道不是经典系列吗

网友E:
cubemx真的很强大

网友F:
非常不错的反馈啊

网友G:
一定及时升级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