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云计算的机制层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3-05):
云计算的机制层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云计算的机制层的作用是什么

这层主要提供各种用于管理云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能让云计算中心内部的管理更自动化、更安全和更环保。和用户层一样,该层也包括4个模块:运维管理、资源管理、安全管理和容灾支持。
(1)运维管理
云的运行是否出色,往往取决于其运维系统的强健和自动化程度。而和运维管理相关的功能主要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自动维护:运维操作应尽可能地专业和自动化,从而降低云计算中心的运维成本。其次是能源管理:它包括自动关闭闲置的资源,根据负载来调节CPU的频率以降低功耗并提供关于数据中心整体功耗的统计图与机房温度的分布图等来提升能源的管理,并相应地降低浪费。还有就是事件监控:它是通过对在数据中心发生的各项事件进行监控,以确保在云中发生的任何异常事件都会被管理系统捕捉到。
(2)资源管理
这个模块和物理节点的管理相关,比如服务器、存储设备和网络设备等,它涉及下面这3个功能。其一是资源池:通过使用资源池这种资源抽象方法,能将具有庞大数量的物理资源集中到一个虚拟池中,以便于管理。其二是自动部署:也就是将资源从创建到使用的整个流程自动化。其三是资源调度:它将不仅能更好地利用系统资源,而且能自动调整云中资源来帮助运行于其上的应用更好地应对突发流量,从而起到负载均衡的作用。
(3)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是对数据、应用和账号等IT资源采取全面保护,使其免受犯罪分子和恶意程序的侵害,并保证云基础设施及其提供的资源能被合法地访问和使用。主要包括下面这7种机制。
* 访问授权。为多个服务提供集中的访问控制,以确保应用和数据只能被有授权的用户访问。
* 安全策略。实现基于角色或者规则的一整套安全策略,而且还允许系统能模拟策略发生变更的情况以提升安全策略的健壮性
* 安全审计。对安全相关的事件进行全面审计,以检测是不是存在任何隐患。
* 物理安全。根据职责限定每个云管理人员不同的权限,比如门禁等。
* 网络隔离。使用***(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虚拟专用网络)、SSL(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层)和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虚拟局域网)等技术来确保网络的隔离和安全。
* 数据加密。这个机制能确保即使数据被窃取,也不会被非法分子利用。相关的机制有:对称加密和公钥加密等。
* 数据备份。由于数据完整性对云计算而言是基本要求,所以除了通过上面这些机制来确保数据不会被没有权限的人访问之外,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备份,以避免由于磁盘损坏或者管理不当导致数据丢失的情况,所以需要完善的备份服务来满足每个用户不同的备份策略。
(4)容灾支持
在容灾方面,主要涉及两个层面。其一是数据中心级别。如果数据中心的外部环境出现了类似断电、火灾、地震或者网络中断等严重的事故,将很有可能导致整个数据中心不可用,这就需要在异地建立一个备份数据中心来保证整个云服务持续运行。这个备份数据中心会实时或者异步地与主数据中心进行同步,当主数据中心发生问题的时候,备份数据中心会自动接管在主数据中心中运行的服务。其二是物理节点级别。系统需要检测每个物理节点的运行情况,如果一个物理节点出现问题,系统会试图恢复它或者将其屏蔽,以确保相关云服务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