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云计算中混合云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21-03-05):
云计算中混合云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A:
云计算中混合云的定义是什么

混合云虽然不如公有云和私有云常用,但已经有类似的产品和服务出现。顾名思义,混合云是把公有云和私有云结合到一起的方式,即它是让用户在私有云的私密性和公有云灵活的低廉之间做一定权衡的模式。比如,企业可以将非关键的应用部署到公有云上来降低成本,而将安全性要求很高、非常关键的核心应用部署到完全私密的私有云上。
现在混合云的例子非常少,最相关的就是Amazon VPC(Virtual Private Cloud,虚拟私有云)和VMware vCloud了。比如,通过Amazon VPC服务能将Amazon EC2的部分计算能力接入到企业的防火墙内。
(1)构建方式
混合云的构建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外包企业的数据中心。企业搭建了一个数据中心,但具体维护和管理工作都外包给专业的云供应商,或者邀请专业的云供应商直接在厂区内搭建专供本企业使用的云计算中心,并在建成之后,负责今后的维护工作。其二是购买私有云服务。通过购买Amazon等云供应商的私有云服务,能将一些公有云纳入到企业的防火墙内,并且在这些计算资源和其他公有云资源之间进行隔离,同时获得极大的控制权,也免去了维护之苦。
(2)优势
通过使用混合云,企业可以享受接近私有云的私密性和接近公有云的成本,并且能快速接入大量位于公有云的计算能力,以备不时之需。
(3)不足之处
现在可供选择的混合云产品较少,而且在私密性方面不如私有云好,在成本方面也不如公有云低,并且操作起来较复杂。
(4)对未来的展望
混合云比较适合那些想尝云计算的企业和面对突发流量但不愿将企业IT业务都迁移至公有云的企业。虽然混合云不是长久之计,但是它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并且也将会有一些厂商推出类似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