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通信网络:GSM网络的结构是什么

楼主(2021-03-05):
通信网络:GSM网络的结构是什么

网友A:
通信网络:GSM网络的结构是什么

通常,我们所说的2G网络指的就是基于GSM的网络,它的结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
移动台MS(Mobile Station),它的功能是负责无线信号的收发及处理;
基*子系统BSS(Base Station Subsystem),它属于接入网部分,由基*收发信台BTS(Base Transceiver Station)和基*控制器BSC(Base Station Controller)两部分构成。BTS通过Um空中接口收到MS发送的无线信号,然后将其传送给BSC,在BSC负责无线资源的管理及配置(诸如功率控制,信道分配等),然后通过A接口传送至核心网部分;
网络子系统NSS(Network and Switching Subsystem),它是核心网的核心部分,主要由MSC、VLR、HLR、AUC、EIR等功能实体组成。其中,移动业务交换中心MSC(Mobile service Switching Center)是NSS核心,负责处理用户具体业务;访问位置寄存器VLR(Visit Location Register)和归属位置寄存器HLR(Home Location Register)主要负责移动性管理及用户数据库管理的功能;鉴权中心AUC(Authentication Center)和设备识别寄存器EIR(Equipment Identity Register)主要负责安全性方面的功能;网关型GMSC负责提供接入外部网络接口;
操作管理系统OMS(Operations Management System),它主要负责网络的监视,状态报告及故障诊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