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通信网络中FDD、TDD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3-05):

TDD即时分双工:可以灵活的设置上行和下行转换时刻,用于实现不对称的上行和下行业务带宽,有利于实现明显上下行不对称的互联网业务
FDD是频分双工:FDD采用两个独立的信道分别进行向下传送和向上传送信息的技术。为了防止邻近的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产生相互干扰,在两个信道之间存在一个保护频段。
与FDD相比,TDD可以使用零碎的频段,因为上下行由时间区别,不必要求带宽对称的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