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什么是通信网络的网络层

楼主(2021-03-05):
什么是通信网络的网络层

网友A:
什么是通信网络的网络层

以太网采用广播方式发送数据包,局限在发送者所在的子网络。
互联网是无数子网络共同组成的一个巨型网络
如果是同一个子网络,就采用广播方式发送,否则就采用"路由"方式发送。("路由"的意思,就是指如何向不同的子网络分发数据包。)
网络层使用ip地址,使得我们能够区分不同的计算机是否属于同一个子网络。
于是,每台计算机有了两种地址,一种是MAC地址,另一种是网络地址。两种地址之间没有任何联系,MAC地址是绑定在网卡上的,网络地址则是管理员分配的。
ip地址确定计算机所在的子网络,MAC地址则将数据包送到该子网络中的目标网卡。先处理网络地址,然后再处理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