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什么是通信网络的IP协议

楼主(2021-03-05):
(无正文)

网友A:

规定网络地址的协议,叫做IP协议。它所定义的地址,就被称为IP地址,互联网上的每一台计算机,都会分配到一个IP地址。
目前,广泛采用的是IP协议第四版,简称IPv4。这个版本规定,ip地址由32个二进制位(每段8位,一共4段)组成,四段,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代表网络,后一部分代表主机。
子网掩码(subnet mask):用于判断两台计算机是否属于同一个子网络,是一个32位二进制数字,它的网络部分全部为1,主机部分全部为0。比如,IP地址172.16.254.1,子网络掩码是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0000000,写成十进制就是255.255.255.0,那么网络部分是前3段,主机部分是最后一段,处于同一个子网络的电脑,它们IP地址的网络部分必定是相同的。
比如,已知IP地址172.16.254.1和172.16.254.233的子网掩码都是255.255.255.0,可知他们的网络部分是相同的都是172.16.254,因此它们在同一个子网络。
IP地址分类:
IP地址 = {<网络号>, <主机号>}
A类地址 : 0.0.0.0 ~ 127.0.0.0
B类地址 : 128.0.0.0 ~ 191.255.0.0
C类地址 : 192.0.0.0 ~ 223.255.255.0
大部分网络使用B类或C类地址。
A类地址的默认子网掩码为255.0.0.0
B类地址的默认子网掩码为255.255.0.0
C类地址的默认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内网(局域网):
内网的计算机通过一个公共的网关访问Internet。内网的计算机可向Internet上的其他计算机发送连接请求,但Internet上其他的计算机无法向内网的计算机发送连接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