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通信网络的TCP协议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2021-03-05):
通信网络的TCP协议的特点是什么

网友A:
通信网络的TCP协议的特点是什么

主要特点 :
面向连接的运输层协议
每一条TCP连接只能有2个端点, TCP是点对点的,端点叫套接字(socket)
提供可靠交互
全双工通信
面向字节流
每发出一个数据包都要求确认。如果有一个数据包遗失,就收不到确认,发出方就知道有必要重发这个数据包了。因此,TCP协议能够确保数据不会遗失。它的缺点是过程复杂、实现困难、消耗较多的资源。
TCP数据包和UDP数据包一样,都是内嵌在IP数据包的"数据"部分。TCP数据包没有长度限制,理论上可以无限长,但是为了保证网络的效率,通常TCP数据包的长度不会超过IP数据包的长度,以确保单个TCP数据包不必再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