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通信网络的应用层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3-05):
通信网络的应用层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通信网络的应用层的作用是什么

应用程序收到"传输层"的数据,接下来就要进行解读。由于互联网是开放架构,数据来源五花八门,必须事先规定好格式,否则根本无法解读。
应用层的作用,就是规定应用程序的数据格式。
应用层协议最著名的就是HTTP, FTP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DNS。
举例来说,TCP协议可以为各种各样的程序传递数据,比如Email、WWW、FTP等等。那么,必须有不同协议规定电子邮件、网页、FTP数据的格式,这些应用程序协议就构成了"应用层"。
这是最高的一层,直接面对用户。它的数据就放在TCP数据包的"数据"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