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什么是通信网络的端口

楼主(2021-03-05):
什么是通信网络的端口

网友A:
什么是通信网络的端口

端口就好一个房子的门,是出入这间房子的必经之路
如果一个程序需要收发网络数据,那么就需要有这样的端口
在linux系统中,端口可以有65536(2的16次方)个之多
既然有这么多,操作系统为了统一管理,所以进行了编号,这就是端口号
端口号
端口是通过端口号来标记的,端口号只有整数,范围是从0到65535
端口号不是随意使用的,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定进行分配。
知名端口(Well Known Ports)
知名端口是众所周知的端口号,范围从0到1023
80端口分配给HTTP服务
21端口分配给FTP服务
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程序需要使用知名端口的需要有root权限
动态端口(Dynamic Ports)
动态端口的范围是从1024到65535
之所以称为动态端口,是因为它一般不固定分配某种服务,而是动态分配。
动态分配是指当一个系统程序或应用程序需要网络通信时,它向主机申请一个端口,主机从可用的端口号中分配一个供它使用。
当这个程序关闭时,同时也就释放了所占用的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