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Nmos 电机H桥驱动

楼主(2021-03-05):
PWM以50% 工作的时候有50%时间MOS+电机处于刹车状态   怎么理解电机内部能量的变化,与PWM 50% 导通 和 50%  放开滑行对比是怎么的?

网友A:
电机刹车,都是线圈短路,形成电流回路,电机的转动惯性能量,都是从线圈自己释放掉。
反之,线圈两端开路,没有电流回路。电机的转动惯量,慢慢释放,最后靠轴承的机械摩擦,自己停下来。

一般试验电机好坏都是,把线圈短路,转一下,有阻力,大致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刹车,都是线圈短路,形成电流回路,电机的转动惯性能量,都是从线圈自己释放掉。
反之,线圈两端开路 ...

在FORWARD 模式下     电机处于导通  -> 刹车 ->导通->刹车      这样刹车动作会使电机扭矩变小吧

网友B:
再合适的PWM频率下,50%占空比时,由于电机线圈有电感,所以会续流,不会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