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计算机网络通信的基础模型OSI参考模型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21-03-05):
(无正文)

网友A: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1984年提出了OSIRM(OpenSystemInterconnectionReferenceModel,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OSI参考模型很快成为了计算机网络通信的基础模型。
OSI参考模型具有以下优点:简化了相关的网络操作;提供了不同厂商之间的兼容性;促进了标准化工作;结构上进行了分层;易于学习和操作。
OSI参考模型各个层次的基本功能如下:
物理层:在设备之间传输比特流,规定了电平、速度和电缆针脚。
数据链路层:将比特组合成字节,再将字节组合成帧,使用链路层地址(以太网使用MAC地址)来访问介质,并进行差错检测。
网络层:提供逻辑地址,供路由器确定路径。
传输层:提供面向连接或非面向连接的数据传递以及进行重传前的差错检测。
会话层:负责建立、管理和终止表示层实体之间的通信会话。该层的通信由不同设备中的应用程序之间的服务请求和响应组成。
表示层:提供各种用于应用层数据的编码和转换功能,确保一个系统的应用层发送的数据能被另一个系统的应用层识别。
应用层:OSI参考模型中最靠近用户的一层,为应用程序提供网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