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通信网络中网元模块:HLR和VL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3-05):
(无正文)

网友A:

GSM系统中会设置好几个HLR,每个用户需在对应的某个HLR上登记,相当于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把我们的户口放在唯一的一个派出所里面,不能把户口同事放在两个派出所。
HLR中记录的内容有两种:一是固定信息,比如用户号码、移动设备号码、接入优先等级、预定的业务类型以及保密参数等;二是暂时性需要随时更新的参数,即用户当前所处位置的有关参数,即使用户漫游到了HLR所服务的区域外,HLR也要登记由该区传送来的位置信息;这样就可以保证当呼叫任一不知道出于何地区的移动用户时,均可由该用户的HLR来获知其出于何区,从而建立通信链路。
2.VLR(Visit Location Register)访问位置寄存器,是一种存储来访用户信息的数据库。一个VLR通常为一个MSC所控制。当用户漫游到新的MSC时, 必须向该区的VLR申请登记,然后VLR从该用户的HLR查询相关的参数,分配一个新的漫游号(MSRN),并通知其HLR修改该用户的位置信息,这样其他用户呼叫该用户时才能有路由信息。当移动用户由一个VLR服务区移动到另一个VLR服务区时,HLR在修改该用户的位置信息后,还要通知原来的VLR,删除此移动用户的位置信息。综上所述,VLR类似一个动态数据库。
VLR存储的信息有:移动台状态(遇忙/空闲/无应答等)、位置区域识别码(LAI)、临时移动用户识别码(TMSI)和移动台漫游码(MS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