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无线核心网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3-05):
无线核心网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无线核心网工作原理是什么

在GPRS/UMTS分组域核心网中,通过PDP上下文(Pocket Data Protocol, 分组数据协议)来管理用户从移动终端到GGSN及外部分组数据网的数据路由信息。PDP上下文的数据分别存储在移动终端、SGSN和GGSN中。移动用户需要使用分组数据业务时,需要先执行激活PDP上下文,激活成功后,在移动终端、SGSN和GGSN中就增加了一条新的PDP上下文记录,根据这条记录信息,SGSN和GGSN才能正确地路由和转发用户数据。
所以,一个完整的分组业务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分组域会话连接建立阶段:用户在移动终端一侧发起激活PDP上下文的请求,GPRS/UMTS接受用户的请求并建立新的PDP上下文。PDP上下文包含了映射和路由信息,用于在移动台和GGSN之间转发数据;
分组域会话阶段:用户得到PDP上下文建立成功的确认后,开始使用外部分组数据网络提供的数据业务(简单说,开始使用互联网Internet服务)。GPRS/UMTS网络在移动终端和互联网之间透明地路由并转发分组数据,同时,提供数据封装功能(GTP),保证在不同网络环境下,数据与路由的正确性。
分组域会话结束连接阶段:当用户不再需要使用上述数据业务时,GGSN释放PD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