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为什么四轴飞行器的开源飞控要使用MEMS传感器?

楼主(2021-03-05):
为什么四轴飞行器的开源飞控要使用MEMS传感器?

网友A:
为什么四轴飞行器的开源飞控要使用MEMS传感器?

要开发飞控,如何得到飞行器的航姿是第一任务,传统的载人飞行器一般使用机械陀螺和光纤陀螺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受限于体积、重量和成本,在多旋翼等小型飞行器上无法采用这种设备。因此,以MEMS传感器为核心的DOF(Degree Of Freedom,自由度)系统成为唯一的选择。由于近十年来,家用游戏机和手机的迅速发展,使得MEMS传感器在这十几年中得到了飞速的普及,让低成本的运动感知成为了可能,这正是目前的微型飞控系统形成的基本条件。
开源飞控所使用的MEMS传感器与手机和游戏机来自相同的厂家,比如ST microelectronics,INVENSENSE等。MEMS传感器从早期的多芯片组合使用,发展到现在的单芯片集成多轴传感器,从模拟传感器发展为数字传感器,已经经历了多次较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