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用四轴飞行器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21-03-05):
军用四轴飞行器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A:

(1)机体可大可小
根据作战需要,军用四轴飞行器可以设计成不同的尺寸和形状。高空长航时战略巡航四轴飞行器为保证必要 的动力和太阳能转换面积,其机身和展翼比较长;攻击型四轴飞行器为提高机动性能和战场生存能力,机体就朝着小型化方向发展;执行特殊任务的微型四轴飞行器只有几个 厘米甚至几个毫米;仿生扑翼四轴飞行器称为机械鸟,利用仿生优势执行各种特殊的侦察、运输和信息对抗任务,可以设计成各种鸟和昆虫的体形。
(2)航速可快可慢
四轴飞行器不受生理过载极限的限制,可以最大限度地飞到适合的速度、 高度和航程;也可以通过急速升降、倒飞、急转弯飞行等方式,来增加隐蔽性和提高生存能力,降低反四轴飞行器拦截武器的攻击概率;空战时还可进行超常规机动,规 避导弹等高速攻击武器。执行特殊侦察任务的四轴飞行器可以超低空、超低速飞入敌方阵地,避开雷达跟踪,执行精细的战场信息搜集、光电对抗和电磁干扰等任务。
(3)留空时间可长可短
战场上大规模使用的战术侦察或信息对抗四轴飞行器,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发射升空,作短时间飞行,执行战场实时侦察和对抗任务。高空长航时战略侦察四轴飞行器能够连续数十天执行飞行任务,和各类侦察卫星配合,对目标进行长时间监视,形成太空和大气层一体化、全方位的侦察网络。
(4)飞行和起降方式灵活多样
四轴飞行器的飞行方式包括固定翼、悬翼,涵道风扇等。起降方式灵活多样,固定冀四轴飞行器采用跑道起 飞,滑跑着陆和拦阻索着陆;战术型垂直起降四轴飞行器采用悬停和短距滑行,地面滑跑着陆;小型四轴飞行器采用弹射或手持发射,滑跑或拦阻索着陆,或者降落伞着陆; 微型四轴飞行器通常手持发射,降落伞回收。仿生四轴飞行器能从地面车辆、舰船、航空器、亚轨道飞行器、卫星等多种平台上发射和回收。

网友B:
可以带大刹器

网友C:
是否也有静音性能?

网友D:
归根结底,可靠性,鲁棒性,高效率,满足特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