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 ADC采样

楼主(2021-03-05):
用的官方的例程做ADC采样来着,但是采到的数据总感觉不对,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以及怎么修改。

3.3V采到的数据(PA4连接板上3.3V)
接GND时采到的数据(PA4连接板上GND)
接地的时候不是应该接近0才对么,为什么会采集到65527左右的数据,是因为采样数据溢出么?

使用中断方式做单通道采样的时候数据就不会有问题。
中断采样接3.3V(PA5连接板上3.3V)

中断采样接GND(PA5连接板上GND)

还有想问一下,温度采样以及PGA增益怎么使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对ADC的精度,提高上去?

楼主:
中断检测的时候为什么只能检测3.3V和接GND时的值,其余的值无法测出。中断检测的电压范围是多少?有哪位可以告知一下么。

中断采样的已经可以正常采样了,但是单通道的还没有摸索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对ADC的精度,提高上去?

不知道呢,还在摸索官方的例程当中,目前遇到的困惑比较多。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根据ADC的测量范围选择相应的PGA增益。

网友C:
ADC本身还有误差,接地不可能是绝对的0。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本身还有误差,接地不可能是绝对的0。

中断采样时接地获取的值误差40左右,所以就算有误差也应该是40左右而不是65527啊,所以暂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采集到65527左右的数据值

网友D:
主要还是看你的采样精度是怎么要求的。

网友E:
不会是绝对0值得

网友F:
中断里面采样?为什么?在中断设置标志位,主循环采样。

网友E:
和你用不用中断没有关系吧

网友G:
这个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哦,究竟发生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哦,究竟发生了什么?

因为单通道采集数据的时候,接地的值为4000左右,接3.3V的时候为65525左右。同样的电压范围,采用中断采样的时候数据取值是40~4000,这就是我现在的困惑所在,同样的电压进行采样的话,采到的数据值不是应该接近才对么?难道因为采样的方式不同所以会导致获取的数据值也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你用不用中断没有关系吧

这是两种不同的采样方式,一种是单通道采样,一种是中断采样,但是两种方式采取到的数据值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断里面采样?为什么?在中断设置标志位,主循环采样。

还没弄懂呢,这是沁恒官方的一个采样例程,之前是在尝试着做ADC采样的。

楼主:
接地的话就算不是绝对值0,也应该是在0附近啊,但现在的问题是接地采到的值却是4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还是看你的采样精度是怎么要求的。

现在只是在初步了解使用573采样,精度的问题暂时还没有考虑到

网友H:
我是使用 0增益, 然后测量端分压了,最大能测2V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是在初步了解使用573采样,精度的问题暂时还没有考虑到

楼主你用的是哪个IO,我目前用PA4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用的是哪个IO,我目前用PA4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也是PA4,用的就是官方例程中设置好的IO口。接VCC的时候是正常的,接GND的时候就是会跳到65527

楼主:
ADC采样中间停了一段时间,今天重新看了一下程序,发现单通道采样接GND时总是输出65525的原因是:ADC_DataCalib_Rough()最后返回的偏差值一般为-50左右,最终导致接GND时输出的采样值出现数据异常。

网友J(2021-05-10):
PGA增益修改:
ADC_ExtSingleChSampInit( SampleFreq_3_2, ADC_PGA_0 );// 3.2M 采样频率  0db 增益

typedef enum
{
        ADC_PGA_1_4 = 0,                        // -12dB, 1/4倍
        ADC_PGA_1_2,                                // -6dB, 1/2倍
        ADC_PGA_0,                                        // 0dB, 1倍,无增益
        ADC_PGA_2,                                        // 6dB, 2倍
}ADC_SignalPGAType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