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做过压保护电路该怎么选型 大佬们

楼主(2021-03-05):
比如我要实现20V过电压保护,那我该怎么选择稳压二极管呢 ?我改看哪些参数呢?求大佬指点啊啊

以下是稳压二极管中datasheet中的各项参数,有点看不懂呀

网友A:
折腾tl431吧,网上有把tl431当比较器的电压保护电路,tl431一致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tl431吧,网上有把tl431当比较器的电压保护电路,tl431一致性好。

能不能说说这个该咋选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说这个该咋选型

你这个电路,稳压管直接跟三极管直接连,过压三极管就GG。没什么好分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折腾tl431吧,网上有把tl431当比较器的电压保护电路,tl431一致性好。

是啊,贴片和直插的都不贵,基本上属于非常平民的货,还可以节省一个三极管。

网友C:
楼电路有问题。改为下图:

保护电压D1的Vz+0.7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电路有问题。改为下图:

保护电压D1的Vz+0.7V。

还有偏置电流,按手册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