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345的CWG模块中断产生条件

楼主:
关于CWG模块,在看手册的过程中,没有描述到什么条件下会产生中断,但是在中断控制的寄存器中找到了CWG模块的中断使能位和标志位。

所以,CWG模块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才会触发中断?

网友A(2021-03-05):
进入中断之后,然后进行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中断之后,然后进行操作即可。

可是我得知道它为啥进了中断,就像定时器,在计数器计满后可以产生中断
那这个CWG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中断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这个问题会进一步核实

网友C:
搞定了吧?

楼主:
5楼的那位大佬指出了手册中的描述,在中断标志位的描述中,只有在CWG模块被关断时(不论是硬件关断还是软件关断),才触发中断

网友D:
中断中代码要精简

网友E:
判定中断标志位

网友F:
实际上没有被关断就触发 了吗

网友G:
手册上哪里有写啊

网友H:
这个代表着神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