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线流量测试解决方案

楼主(2021-03-05):
一、一般工厂生产测试工艺流程简介

二、设备老化测试
· 设备在功能测试前需进行长时间的老化测试,以筛选出长时间工作不稳定的设备、元器件易老化的设备、故障设备等。
· TeleExplorer生产测试使用场景:老化测试
· 测试配置:一般随机帧长,按时间发包

三、功能测试
· 通信设备对各速率的支持
· 全双工/半双工支持
· 流控支持
· 串口功能支持
· Telnet功能支持
· 路由转发支持
· 过滤功能支持
· CRC造错
· 广播支持
· VLAN支持
四、测试仪表硬件规格
1BigTao210机框规格介绍
槽位:2
尺寸:宽 340mm x 400mm x 95mm.
重量:空机箱(带空面板)约6.6kg;满插板卡约9.2kg
温度:工作 : 0°C-35°C;储存: -40°C-70°C
湿度:工作:20%-85%相对湿度,无凝露;储存:20%- 85%相对湿度;
机箱供电:1110VAC/220VAC 50/60Hz @3A单相电源输入;
噪声:整机满负荷运行噪声 ≤ 65dba
操作系统:CentOS6.7及以上, 64bit
客户端软件:TeleExplorer测试平台:2~3层流量测试 TeleATT测试平台:产线自动化测试

2BigTao6100机框规格介绍
槽位:6
尺寸:宽 446mm x 413mm x 132mm;
重量:空机箱(带空面板)约12.5kg; 满插板卡约20kg
温度:工作 : 0°C-35°C;  储存: -40°C-70°C
湿度:工作:20%-85%相对湿度,无凝露;储存:20%- 85%相对湿度;
机箱供电:1110VAC/220VAC 50/60Hz @3A单相电源输入;
噪声:整机满负荷运行噪声 ≤ 75dba
操作系统:CentOS6.7及以上, 64bit
客户端软件:TeleExplorer测试平台:2~3层流量测试TeleATT测试平台:产线自动化测试

3)适配板卡型号
高端口密度
• 单板卡16个千兆接口,整机最高96
高速接口及扩展性
10/100/1000M 2.5G/5G 10G/25G/40G/100G
测试标准性
• 工信部计量中心校准认证,CEFCC
• 电磁兼容,信号质量测试,震动测试,环境测试
• 友商对比测试(IXIA/Spirent

4)适配板卡型号
TeleATT
产线自动化测试软件
主要用于功能测试

TeleExplorer
2~3层流量测试软件
主要用于老化测试

五、生产测试流程
1TeleATT软件测试标准过程

(2)新建测试任务
点击“新建”,输入文件名,选好文件路径后点击“确认” 按钮
· 文件名:可以自定义一个产品型号或者其他名字
· 保存路径:点击‘浏览’可以自定义保存路径

3)增加/连接机框
点击 “增加”按钮
· 机框类型:默认勾选自动即可
· 机框IP: 仪器的IP

连接成功的状态:会看到机框板卡型号,如果有接网线,会看到状态LINK状态

注意:连接机框时提示“版本不匹配处理”,是TeleATT版本跟TeleManager版本不匹配导致,需要从机框下载安装匹配的TeleATT软件
4)选择测试窗口/端口
选择要用的测试窗口打勾,然后选中端口移动到 右边,可以移进移出
每个测试窗口最大可选端口56

5)添加测试任务
· 点击配置
· 然后点添加,选择测试任务移动到右边已选测试任务栏。

添加测试任务后,在端口映射界面可以看到 端口打流方向。如果需要自定义,需添加自定义测试任务
使能ARP: 选中该选项启用ARP功能,获取MAC地址填充到流配置里
设置闲置端口状态:非占用端口可以选择端口是否LINK:选择Link down 端口的link灯将不亮

具体测试项目含义 请点帮助菜单里的使用说明
6)窗口映射配置
· 添加测试任务后,在端口映射界面可以看到 端口打流方向。
· 如果需要自定义,需添加自定义测试任务

· 使能ARP: 选中该选项启用ARP功能,获取MAC地址,填充到流配置里
· 设置闲置端口状态:非占用端口可以选择 端口是否LINK:选择Link down 端口的link灯 将不亮
7)参数修改
流配置:
可以修改源/目的MAC、源/目的IP、协议类型、VLAN(VID,优先级)UDP端口、TCP端口、净荷等参数
常规:
修改帧长,发包模式、发包时间、速率、协商模式、链接速率、双工模式、网关等参数
注意:其他窗口配置方法相同。如果测试配置完全一样可以使用窗口复制功能

8)开始测试
点击开始按钮执行测试任务
可以显示测试进度
测试任务及结果
测试窗口信息
端口状态(1G绿色,100M橙色,断开时显示红色)

可选 手动测试/自动测试模式(默认为手动模式)
9测试完成
测试完成:
显示良品/不良品,PASS/FAIL信息
点击日志可以查看详细结果

10)测试日志
· 点击窗口内的 “Log”按钮查看最近一次测试记录
· 点击文件菜单下的 日志目录,进入日志文件夹,查看历史记录

日志文件主要内容:
· 软件名称,版本
· 测试项目
· 端口拓扑
· 配置参数
· 测试结果
· 端口统计,流统计
测试过程信息

LOG可以上传,设置保存路径等
六、TeleATT的主要功能
1TeleATT主要功能
针对网络设备(例如路由器、交换机、PON,收发器)的自动流量测试系统
· 支持MES对接(测试日志上传,流程管控)
· 支持多种测试模板(两两交互,环回,流控,广播,CRC造错,过滤测试等)
· 支持串口,Telnet测试

2TeleATT主要功能-MES介绍
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的英文缩写,中文翻译为 制造执行系统生产实施系统等。
简单地讲,MES是面向车间的生产过程管理与实时信息系统,它主要解决车间生产任务的执行问题。
参考常见的测试流程图

TeleATT通过调用客户接口文件(.dll)来对接

3TeleATT主要功能-扩展测试介绍
串口扩展测试:通过测试PC的串口下发指令,结果截取,获取条码

Telnet扩展测试:通过测试PC的网口或者板卡端口实现Telnet,下发指令, 结果截取,获取条码

七、生产测试服务于合作
1测试定制化服务

案例一:交换机批量自动化测试系统 某航天院所

案例二:PON测试方案
· 参与PON生产测试流程中的部分老化测试
· 参与PON生产测试流程中的流量转发功能测试
· 可进行一对多、多对多拓扑测试

案例三:时延发生器定制项目 工信部某计量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