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消费电子开关电源什么情况一定要用变压器隔离呢?

楼主(2021-03-05):
消费电子开关电源什么情况一定要用变压器隔离
拆了一些板子 发现有一些 直接是电感降压 有一些需要 变压器隔离降压  什么时候是一定要 变压器隔离的呢
我见过一个水泵控制器是不用的变压器隔离降压 有一个水泵控制器用了变压器做隔离降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有一些220v 进来要用隔离变压器 有一些220v进来 直接 电感降压就行 什么时候用哪种 有没有讲究 请求一波各路大神

网友A:
取决于标准

网友B:
首先保证用户在使用时,能触摸到的地方,是和市电电气隔离的。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又名安全变压器,其优势是初次级间完全隔离,具备良好的安全保障。

网友C:
最具代表性的应用领域当数医疗器械设备,确保人体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D:
原副隔离,安全用电,防止电人。

楼主:
如果外壳是塑料,接触件是塑料 220v进来 可以不用变压器隔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