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FT(5V容忍)引脚与STM32不兼容

楼主(2021-03-05):
现在用AT32F403AVCT7替换STM32F103VCT6,PB9,PB8引脚为FT(5V 容忍),STM32F103VCT6可以通过39K电阻接入5.4V电压,引脚可以输出5.4/0V电平,
AT32F403AVCT7在同样设置下不行,如何设置呢?

开发工具是不是得用AT-link,经仔细检查,样机已无法正常工作,
两套样机,一套AT32F403AVCT7,100脚,一套AT32F403ARCT7,64脚
刚开始正常下载调试,然后就不行了
现在都挂了

网友A:
请查看datasheet上面PB9 PB8是否为5V耐压引脚。另外您可以把电阻加大以达到3.3V吗?

网友B:
“引脚可以输出5.4/0V电平”
——3.3V的芯片,不管是哪家不管是否是FT口,IO引脚都无法直接输出5.4V电平吧。

网友C(点评):
正解,输出电压不会超过vcc电压的

网友D:
5V耐压只是说可以承受5V信号输入,不可能输出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可以输出5.4/0V电平”
——3.3V的芯片,不管是哪家不管是否是FT口,IO引脚都无法直接输出5.4V电平吧 ...

通过39K电阻接5.4V电压

网友E:
容忍5V的IO输出模式设为开漏,外加上拉电阻可以输出5V

网友F:
如果是5V的耐压引脚,就是相兼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39K电阻接5.4V电压

了解了,所以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检查一下耐压情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