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11四种启动方式介绍

楼主(2021-03-05):
根据AC7811参考手册表明,AC7811有四种启动方式,接下来按照手册顺序,简单介绍一下每种启动方式的实现过程。
1,eFLASH启动
按照表2-3,配置好启动方式,打开需要烧录的工程,点击魔术棒,打开target栏,按默认配置,不做修改(芯片选型的时候,软件自动配置)。
接下来打开debug栏,点击setting按钮,进入驱动设置板块,点击flashdownload栏,选择内部FLASH驱动。
点击下载按键就可以将工程烧录到demo板中,并以eFLASH方式启动。
2、SRAM启动
按照表2-3,配置好SARM启动方式,打开需要烧录的工程,点击魔术棒,打开target栏,修改IROM和IRAM。与eFLASH启动不同,这里需要修改启动地址(即IROM),使程序能够在SRAM启动。设置IROM地址的目的是让启动文件将程序区映射到IROM所设置的地址上。我这里将SRAM区平均分成两半,一半做程序区,一半做数据区。
接下来按照eFLASH启动方式,设置flashdownload项,需要将擦除等其他选项去掉,不然会导致程序不能正常下载。
SRAM的下载方式不能通过下载按键下载,因为程序将不被下载到FLASH区,所以需要通过仿真的方式下载到demo板中,点击仿真按钮便可以下载程序,中间会出一次警告,点击确定便可以了。
3、ISP启动
按照表2-3,配置好ISP启动方式。需要打开需要烧录的工程,设置输出.hex文件,使用ISP工具将.hex文件烧录到demo板中。
打开ISP工具,连接好USB线,选择串口通道,打开串口通道。
从工程的输出文件夹选中生成的.hex文件。
点击下载,就可以实现ISP启动了。
4、片外FLASH启动。
启动方式与片内FLASH启动类似,需要demo板上焊接有W25Q16,在配上AUTOchips的算法,便可以实现外部flash启动。
首先在flashdownload栏选择W25Q16外部flash启动算法。
其他设置与内部flash相同,不做修改。接下来需要设置IROM的地址和容量,使启动文件将启动地址映射到外部FLASH
IRAM可以不做修改,如果想将数据区也映射到外部,可以根据设计需求修改。点击下载,便可以将程序代码下载到外部FLASH,实现外部FLASH启动。
总结:整个流程叙述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具体操作可能还是会碰到一些问题。操作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各个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如果遇到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A:
讲解详细

网友B:
学习了,这个应该也适用于别的单片机吧。

网友C:
谢谢分享,少走弯路。

网友D:
这个讲解的很详细,避免有弯路。

网友E:
为什么楼主你的flash选项有两个,我打开官方的例程只有一个,后面那个2M的算法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楼主你的flash选项有两个,我打开官方的例程只有一个,后面那个2M的算法是干什么用的呢? ...

可以点Flash Download栏下的Add添加(Remove删除),是两个FLASH启动的算法,你在安装autochips的驱动包的时候,就已经把该算法都添加到KEIL里面了,AC78x_internal_256KB是内部flash启动的算法,AC78x_external_2MB,是外部FLASH启动算法。不同的算法对应不同的启动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对应的BOOT引脚设置也要对应更改,设置错了现象就出不来。

网友F:
楼主是个细心人,很详细的

网友G(2021-05-08):
请教楼主,你的MCU ISPTool V3.2 工具是Autochips的吗?还是网上下载的?我在AutoChips公司网页上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你的MCU ISPTool V3.2 工具是Autochips的吗?还是网上下载的?我在AutoChips公司网页上没有找到 ...

http://www.autochips.com/jk/kfzzy/index_287.aspx,不在芯片资料里面的,技术支持->开发者资源->ISP TOOL

网友G:
谢谢!昨天在bing搜了搜出来,下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