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常识:什么叫多谐振荡器

楼主(2021-03-05):
考虑到有少数中学生朋友,不懂得如何学习,随意跑百度上搜索下专业术语,或者百度一篇**瞅瞅,然后机械模仿,搞的画虎不成反类犬。
例如研究出电压跟随器是单稳态电路,这就证明了头脑中没有什么概念,照葫芦画瓢都画不好的。

先看看百度词条上的术语解释:

@HWM :【百度圣手】反咬我一口,你看看我后面的文字,有一句是抄百度词条的吗??哈哈哈,我弄这个百度词条的图片,是专门讽刺某些同志的,听话都听不出好赖话??
HWM
LZ也就是个“百度能手”...

楼主:
说到多谐振荡器,不能首先说一下开关:

电子学中的开关,大致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机械开关,开关的闭合,靠外力作用,比如说人手的推拉,再例如用继电器控制其通断。

第二类开关,以二极管为代表,只需依靠通过二极管的电量,自动控制开关的通断。

以上两类开关,相对于我们要说的第三种,特点就是开关速度不够快。
所以高速场合,要用第三类开关------闭环再生系统----多谢振荡器或触发器。

楼主:
多谐振荡器的特点是:它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稳态或者准稳态,而且无需借助外力,就可以保持在某个稳态。

既然多谐振荡器属于闭环系统,而且是再生系统,那么据此可以知道,多谐振荡器的充要条件,或者说开关条件,是环路增益大于1!!!

无限循环的 就只有 暂稳态,单循环的 才有稳态一个。

楼主:
请中学生朋友考虑一下:
你这个破玩意环路增益能大于1吗????

你这个破玩意有两个明确定义的稳态吗????
你这个破玩意能当高速开关用吗???

楼主:
模拟电路水太深了,单单就是术语的命名,就富有欺骗性。

例如上图中的【单稳态】电路,老实人要是望文生义,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成只有【一个稳定平衡点】的电路,那么你就上当了!!!

单稳态电路的真实含义,是含有一个稳态,以及一个准稳态!

准稳态 亦只有单稳电路才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到多谐振荡器,不能首先说一下开关:

第二类,二极管开关,
如果 二极管开关 也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开关,那么,射极跟随器 若为甲类放大,也可以是开关。

网友A:
单稳电路为何称之为 单稳,就是因它只有一个 准稳态,除了 准稳 就是 基态 了。。

网友A:
以动画为喻,
永动的是 无稳,点一下翻一页的是 N稳,播放完毕回到起始帧不动了,要点击或刷新才再循环一次,那叫做~, loop 稳态 ?!

网友A:
还有,变压器耦合的「间歇」振荡器(单管)  及  莱耶尔振荡器(「推挽」的),也划归 多谐振荡器 这个类别,大慨因为它们的输出都是方波吧 ?!

网友B:
LZ看到单稳态和多稳态(譬如双稳态)电路就以为是什么“多谐振荡器”,说明根本就没学过动态电路。怪不得那厮弄出个“正反馈运放跟随器”。

这里的单稳态和多稳态电路是动态电路按其稳定平衡态分类而已,而振荡器则通常是无稳态电路。

对于脉冲电路里的单稳态和双稳态电路特例,通常称之为单稳态触发器和双稳态触发器。甚至施密特电路有时也称为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看到单稳态和多稳态(譬如双稳态)电路就以为是什么“多谐振荡器”,说明根本就没学过动态电路。怪不得那 ...

你也别说,看看这个,
「双稳态多谐振荡器」啊,喔呵!
命名不规范不靠谱,坑的是新丁!

http://m.838dz.com/danyuan/qita/392.html

HWM
联想起之前关于自洽的那个帖子,这又是一个违背自洽的范例。当然,需要有一定的相关基础知识才能甄别。
HWM
脉冲电路里的弛张振荡器就是多谐振荡器,其可以产生方波等不同的脉冲信号。显然,通常弛张振荡器是无稳态的,相关分析可以参看我早前的帖子。
HWM
那么“多谐”是什么意思呢?可理解为相应信号含丰富的谐波成分,譬如各类脉冲信号(明显异于简谐信号)。所以,“多谐”通常也是脉冲电路的特性。
HWM
根源在multivibrator,许多地方直接将其译成“多谐振荡器”却不知原本只是多谐的意思。脉冲电路里的这些相关器件常用触发器指称,英文可用trigger。

网友B:
如果各位对相关问题感兴趣,建议找本动态系统相空间(或状态空间)分析专著看看,别学LZ“百度”。

楼主:
大师又号召别人去看他的21血糖了,本人以前分析过,法师的那个像空间分析,抄书都能抄错一半概念的,现在再来看一遍,抄书是如何抄错的。

大师的原文:

教材原文:

楼主:
对比可知,法师抄书时候,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定义作了次序上的修改,修改词序是可以,但是不能改变原文意思啊。

原文的研究对象是过程,大师擅自把【过程】修改为【系统】,这是学过大学的信号与系统导致不由自主动作。

原文中的关键词【唯一性】,是非常重要的,大师自作聪明,把它删掉了,删掉后意思就大变了。

原文意思是现在的状态唯一决定整个过去和未来的【行程】,大师把行程修改为【状态】,意思又大变了。

随意删掉主语----【过程的】所有状态的集合叫作【它的】相空间。

原文意思明确完整的一句话,被大师修改以后,整个稀巴烂,一般人是绝对看不懂的。

所以感兴趣的还是建议看原著吧,大师蹩脚的中文翻译,你是很难看的懂的
相空间分析教材下载:

网友B:
关于相关内容,这里引一下

1)确定性

所谓“确定性”,就是由当前状态可以确定系统的整个未来和过去的状态及其演化过程。如此,系统的状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而所有可能状态所构成的集合被称为相空间。

注意“确定性”,意指可预测的。至于“唯一”,那是必然的,即便是随机样本,同时必须是唯一的。

为正视听,特说明之。

HWM
如果系统同时可以出现两个不同的状态实例,按现在的认知体系显然是违背自洽的。

网友B:
根源在multivibrator,许多地方直接将其译成“多谐振荡器”却不知原本只是多谐的意思。脉冲电路里的这些相关器件常用触发器指称,英文可用trigger。

那么“多谐”是什么意思呢?可理解为相应信号含丰富的谐波成分,譬如各类脉冲信号(明显异于简谐信号)。所以,“多谐”通常也是脉冲电路的特性。

脉冲电路里的弛张振荡器就是多谐振荡器,其可以产生方波等不同的脉冲信号。显然,通常弛张振荡器是无稳态的,相关分析可以参看我早前的帖子。

联想起之前关于自洽的那个帖子,这又是一个违背自洽的范例。当然,需要有一定的相关基础知识才能甄别。

为强调起见,复制上述相关内容。

@HWM :你说rc电路有应用单稳态的情形,我想了一下,还真有。其实这个套路现实用的蛮多的。74系列很多芯片上电要复位一下。
HWM
@叶春勇 :“RC复位”电路确实是个单稳态电路,不过还不能称为单稳态触发器。单稳态触发器除有一个单一稳态外通常还有个“准稳态”,状态会受触发由稳态变化到“准稳态”,然后再自主回到稳态。
@HWM :你说的,单片机的rc复位,上电过程电容导通的把复位脚拉低,这个可以表达为单稳吗?
HWM
@king5555 :注意,这里只是涉及了电路的动态特性之一,未曾论及具体功能。脉冲电路里的单稳态触发器和双稳态触发器不仅涉及了电路的基本动态特性,还暗含了相关功能。其实,即便是最简单的一阶RC,其也是单稳态的,当然也可以有相关不同的应用。
HWM
@king5555 :那两个电路(运放跟随器和“正反馈运放跟随器”)是相关的动态一阶模型。对于某一输入,一个有单一稳定平衡态,而另一个有两个稳定平衡态(考虑饱和)。据此,谓之“单稳态”和“双稳态”。
HWM
@king5555 :我没删,可能是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相关内容,这里引一下

你望文生义的毛病,又犯了。

确定的,是指defined,这个英文的含义,你可以望文生义,不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
根据大师这一句话

【这里的单稳态和多稳态电路是动态电路按其稳定平衡态分类而已,而振荡器则通常是无稳态电路】

谁能看出来法师想不通,或者说脑筋转不过弯来,的病根是什么?????

楼主:
全都乱套了,或者说瞎猜乱蒙已经达到是可忍熟不可忍的地步了。

大家自己看看把,一门相空间分析课,硬是让大师融合了《概率论》《信号与系统》等好几门学科/

这是触类旁通,还是不懂瞎蒙?我看是后者。

楼主:
此人已经疯了!!!!!!

法师要是能收到第三个忠实粉丝(老张和叶先生除外),论坛就疯了!

【其实,即便是最简单的一阶RC,其也是单稳态的,当然也可以有相关不同的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人已经疯了!!!!!!

哥们,单片机复位电路,上电期间,电容导通,将单片机复位脚拉低,然后稳定到一个状态5V。有点像one-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单片机复位电路,上电期间,电容导通,将单片机复位脚拉低,然后稳定到一个状态5V。有点像one-shot ...

你能从某个电路的响应波形,判断出电路的结构、种类,真乃神人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能从某个电路的响应波形,判断出电路的结构、种类,真乃神人也!!! ...

那你说是啥?

楼主:
退一步说,即便复位电路能产生类似于单脉冲的波形,但是边沿缓慢到秒的量级,墨迹到这个熊样了,one_shot家族就怕不认这个干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退一步说,即便复位电路能产生类似于单脉冲的波形,但是边沿缓慢到秒的量级,墨迹到这个熊样了,one_sho ...

rc复位电容有人用1uf,有人用100nf,作用相同,1uf的复位的时间长一点。最终还是回到高电平。

楼主:
哈哈,太搞笑了,这个大师把我5楼说的话,偷去了,偷去教人了!!!

我要是干这种事,我的小脸会因害臊而发红!

但是人家就没事,理直气壮背诵我的原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看看首楼大师的两个电路,当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是相同电平(即Hi和Low)之时,是怎么的特性。 ...

第一个是负反馈,电压跟随器,略有延时的跟随输入
第二个是正反馈,由于没有输出限定,输出为跟前一次输出有关,根据理想运放的特性输出,正无穷大或负无穷大。

楼主:
或者咱们换一种思考方式,H法师要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本书籍里(PDF电子版也算),能找到有第二个人说话类似的话,你就赢了!!!

找不到,你就算输。

敢不敢这样玩一把复旦大学博导教授H法师???

【即便是RC无源电路,其同样具有一个单一的稳态。居然有人认为一阶RC电路不是单稳态的,那只能说明其根本就没理解动态电路的最基本特性。】-----H法师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