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单片机的主要作用_单片机的开发过程

楼主(2021-03-06):
单片机的主要作用          单片机的主要作用有以下三点:
          ①对单片机在写时序控制下,将数据写入AD啁犯内部的各个寄存器,实现对AD9852的初始化,对各个使用的寄存器分别进行复位和置位,使信号发生器工作于初始状态,为接收外部控制命令做好准备。
          ②对AD9852的控制字进行调整,实现对AD9852的控制。
          ③接收串行口数据,进行数据传输。
          单片机的应用          节能控制
          由于智能电子设备可能会被经常携带外出,因此对这些设备的能耗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经常会设计一些节能控制模块,从而提高智能电子设备的待机时长。单片机技术在节能控制中的应用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智能电子设备在外出状态下,大部分是处于轻负载的模式,这时候就需要通过节能控制,确保其基础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电量的消耗。单片机通过对智能电子设备中数据的收集,可以大致推断当前设备处于较低的负载,这时可以降低电压及电流的输出,达到节能的目的;第二,单片机可以控制能耗的节奏,例如:在小米手环中,收集人体的心率、睡眠和运动步数等数字,这些数字收集后会在本地进行存储,然后以分钟级的频率进行上报;信息未上报时,设备处于低能耗的状态,信息上报时,会出现一些网络传输方面的消耗,单片机可以控制能耗的节奏,将手环的大部分时间控制在低能耗的状态下,可以使得待机时间长达七十二小时以上。
          智能语音设备
          为了更好地提高智能电子设备的智能性,可以允许人类通过简单的语言进行控制,实现语音人机交互的目的。目前,语音处理芯片已经开发完成,并开始运用到智能电子设备中。单片机在智能语音设备中的应用,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部分:第一,软件设置方面,由于单片机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处理一些业务逻辑,因此就能够对智能语音处理过程进行操作。例如:在导航智能电子设备中,可以将其中的一些道路名称、距离等进行提取,然后进行播报;同时,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名人口吻进行播报,真正实现智能化的定制操作,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第二,硬件设计方面,由于智能语音设备对资源的消耗比较大,因此为了更好地延长产品的待机时间,会使用单片机技术动态控制产品的功率,进一步降低对电量的消耗。同时,还可以通过单片机技术,提高硬件的响应时间,进一步提高用户的体验。
          报警控制
          对于部分电子设备来讲,会拥有自动报警的设置,报警控制也是单片机技术经常使用的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一些自动报警装置来讲,例如:家里经常使用的火灾报警器,就是在外界环境达到一定条件下开启智能报警的设备,如果室内的烟雾浓度到达某种水平,或者是收集外界的数据达到某种状态时,就会自动触发报警设置,从而实现智能报警的功能;第二,对于一些智能电子设备来讲,如果外在环境超过设备的工作环境范围时,或者是设备存在一些异常情况时,就会触发自身的报警机制,让用户能够及时了解设备的运作详情,并且根据报警信息提供解决方案。例如:在一些工厂中,经常会安装一些设备,对工厂的生产环境进行监控,当出现某些异常数据时,就会发生报警,为确保设备的正常运作,设备维护人员需要及时进行处理,避免产生较大的故障。
          医疗设备
          随着医疗设备技术的不断提升,单片机开始在医疗设备中进行广泛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对病人的身体特征数据进行智能监控,可以将一些医疗设备安装在病人身上,并对其身体的数据进行收集,然后与后台的控制系统进行交互,如果发现病人的身体特征异常时,会及时产生报警。例如:部分医疗设备可以针对病人的心跳、脉搏、血压等进行监控,如果发现异常会及时呼叫医生进行处理;第二,在手术过程中,也会使用一些智能电子设备,例如:部分手术需要进入病人的体内进行,在避免开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控制智能设备完成手术的过程,进一步降低病人的痛苦,提高病人身体恢复的速度;第三,智能体检数据分析设备,可以将用户的体检数据录入进去,然后输入到分析设备后,通过与正常数据的对比,及时对用户的身体疾病进行预测和诊断。随着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单片机技术的应用变得越来越广泛,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更好地维护病人的健康。
          应用特点
          单片机拥有以下几种应用特点:(1)拥有良好的集成度; (2)单片机自身体积较小;(3)单片机拥有强大的控制功能,同时运行电压比较低;(4)单片机拥有简易携带等优势, 同时性价比较高。单片机主要应用于下面几种领域当中,分别是:自动化办公、机电一体化、尖端武器和国防军事领域、 航空航天领域、汽车电子设备、医用设备领域、商业营销设备、计算机通讯、家电领域、日常生活和实时控制领域等。
          单片机的开发过程          单片机的应用开发可分为以下五个过程:
          (1)硬件系统设计调试。如电路设计、PCB印制板绘制等。
          (2)应用程序的设计。可使用如Wave等汇编工具软件进行源程序编写、编译调试等。
          (3)应用程序的仿真调试。指用仿真器对硬件进行在线调试或软件仿真调试,在调试中不断修改、完善硬件及软件。
          (4)单片机应用程序的烧写。用专用的单片机烧写器可将编译过的二进制源程序文件写入单片机(FlashROM)芯片内。
          (5)系统脱机运行检查。进行全面检查,针对出现的问题修正硬件、软件或总体设计方案。

网友A:
单片机的主要作用有以下三点:
          ①对单片机在写时序控制下,将数据写入AD啁犯内部的各个寄存器,实现对AD9852的初始化,对各个使用的寄存器分别进行复位和置位,使信号发生器工作于初始状态,为接收外部控制命令做好准备。
          ②对AD9852的控制字进行调整,实现对AD9852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