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单片机出现死机的解决办法

楼主:
 笔者在在单片机系统开发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当批量生产的产品,概率性出现死机情况,该如何解决。          死机问题,一般出现的问题有很多,软件硬件都有可能。本篇**,笔者以前的实际项目出发,总结一些解决问题思路与关键点,进行说明。
          硬件方面:
          抗干扰方面,一般需要考虑静电,可以使用静电枪进行试验,可以使用10台设备,8KV静电 分别多次操作,如果其中有一台出现死机,则可以考虑硬件抗静电部分需要强化,如usb等外部接口,需要在IO口进行防静电的电路,可以参考如下电路,或使用专用保护芯片。

          抗辐射方面,如果系统中射频等无线电路,则需要考虑天线对单片机的影响。需要对天线位置,射频电路整个系统,不好的天线会对系统的电源稳定性,以及单片机的晶振有影响,造成单片机死机。
          软件方面
          1考虑堆栈,编译器默认启动文件中,有堆栈设置的代码,需要调整大小。
          2 检查代码,是否有不合理死循环,检查是否有定义的数组溢出,造成程序跑飞。
          3 是否有使用内部flash存储,当不合理的flash内存操作时,也会造成死机。
          经过批量试产,机器死机问题得到解决。保证产品正常生产。

网友A(2021-03-09):
好好看看,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C:
看门狗不可少

网友D:
一般死机的话,可以在程序中加看门狗,也可以看看硬件设计方面 是不是有干扰,还有注意外界干扰

网友E:
如果总死机,可以看看仿真跟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F:
死机无非那几种,其实可以看看外界环境是否有问题,如果在调试时候(良好环境下)总死机,那就要看看程序方面了

网友G:
抗干扰,加TVS 好评

网友H:
采购元件的时候,建议先从正规渠道购买,保证不是元件的问题才好,不然查起来可麻烦喽

网友I:
生产都死机,建议好好检查程序

网友J:
一般我都先考虑代码

网友K:
看门狗不是那么好用的

网友L:
死机无非那几种

网友M:
堆栈不合适会报错吗

网友N:
也有可能自己电路画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