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微 mm32spin05 EMC性能

楼主(2021-03-06):
准备用mm32spin05做马达控制,想问一下这个芯片的EMC怎么样?

网友A:
这一代的马马虎虎,下一代有明显的改善。

网友B:
要针对具体应用环境测试一下

网友C:
针对具体应用环境测试一下

网友D:
现在能够买到现货的芯片都是好的。

网友E(2021-05-20):
EMC性能是综合而言的,不是靠你一个MCU就能够抗的。

网友F:
芯片应该没问题 你得看整体电路之类的

网友G:
灵动微的MCU很多都应用在电机驱动场合,我觉得EMC应该不错

网友H(2021-06-22):
芯片确实有工业和商业之分
但就EMC而言,单单靠一颗芯片来推定不太合适。
主要的还是电源,大功率,空间。。。

网友I(2021-07-26):
使用环境确复杂的话,确实会影响信号,
但这个空口说,谁能说的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一代的马马虎虎,下一代有明显的改善。

下一代指的是哪些型号?

网友K:
大致上应该问题不大,
设计的时候再多注意一些

网友L:
不知道官网上有没有EMC方面的介绍

网友M:
包含哪些测试项目和性能指标?

网友N:
如何提高产品的EMC 性能?

网友O:
EMC优化吧

网友P:
降低工作电流能改善emc吗

网友Q:
怎么才能降低EMC

网友R:
电源降压芯片的温升会对EMC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S:
从电路的布板和后期的电磁兼容防护

网友T:
良好的EMC性能的PCB布线要点

网友U:
改善的DC/DC转换器电磁兼容性能

网友V:
EMC性能的技术应用

网友U:
EMC性能 电源模块的重要指标

网友W:
包含哪些测试项目和性能指标

网友W:
就那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