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BTL桥式推挽放大电路,有点问题,求助大佬前辈

楼主:
小弟看了《模拟电子技术基本》华成英的,讲到功率放大电路BTL电路这节,看了原理图 ,照着仿真,做了两次仿真都只出一半波形,虽说这是原理图,并不是实际的,但是仿真的一下,问题太大,BTL输出波形的负半周压根就没

这两张图是一起的,由于BTL放大电路是双端输入,双端输出,所以做了一级反相比例远算,得到反相的Ui送到BTL的反相端,这奇怪的波形是不是因为没有直流工作点的原因?负向的时候PNP管子的集电结都正偏的原因?还有这反相端为啥负半周削了一段呢?

于是看网上的BTL分立元件的图 ,又用了 前面是共射放大电路,放大的波形没有经过耦合电容,直接加到BTL的正相,反相端,这就有了直流分量了。放大倍数是1,集电极得到反相电压,正相取自于射极(射级跟随),但是这波形也没负端啊,求助各位,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2021-03-07):
LZ在8楼的评论还是没有讲到关键点。
加偏置是为了解决晶体管的死区电压,也就是交越失真问题,而LZ在首楼仿真中的负半周没有输出的问题,并不能依靠偏置解决。
真正的原因是:首楼测试的波形是左侧两个晶体管射极对地的波形,而8楼测试的是双侧晶体管射极输出的差分波形!BTL电路之所以可以工作在单电源状态,正是因为它的输出是一个差分输出!

楼主(点评):
正解啊。。。。我说呢 感觉少点啥

网友B:
Q2Q4下方要接负压,想像一下Q2Q4导通的情况,输出负压从哪来?

网友C:
楼主BTL前端驱动有问题。看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Q4下方要接负压,想像一下Q2Q4导通的情况,输出负压从哪来?

你说的对的。。。加负电源,波形算是完整了,因为正常根据互补推挽来说是正负电源供电,但是教材上华成英说用BTL的原因就是为了省去负电源,而用的BTL 教材是也是接地,所以我就按接地的试了下,如果用正负电源,还不如直接按互补的NPN  PNP两只管子做得了。。。那用BTL 还用正负双电源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BTL前端驱动有问题。看看下图:

我看你的管子都是PNP啊 ,我一侧上面是NPN,下面是PNP,推挽的结构不是NPN和PNP搭配吗一次通一侧,书上原图和我参照你得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的。。。加负电源,波形算是完整了,因为正常根据互补推挽来说是正负电源供电,但是教材上华成英 ...

双电源变单电源也简单,所有电源整体平移,使负电源变成0即可。
+15V变成30V
GND变成15V
-15V变成0V
参考HXJ8002功放芯片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你的管子都是PNP啊 ,我一侧上面是NPN,下面是PNP,推挽的结构不是NPN和PNP搭配吗一次通一侧,书上原 ...

BTL输出一般不用双电源。如图:

楼主(点评):
感谢大佬,这才是BTL能跑起来的电路图,教材上只是原理图,应该是直流分量就没有,就靠信号来打通管子压降,而负电源那段基极是负压集电极接地,明显是集电极正偏了,看这图就有直流分量了,有了静态工作点,而负相的时候是在基极上的直流分量上负相减小,其实还是正向,还是我之前的静态工作点没设置好,感谢

网友D:
直流工作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8楼的评论还是没有讲到关键点。
加偏置是为了解决晶体管的死区电压,也就是交越失真问题,而LZ在首楼仿 ...

感谢大佬一语道破天机,右侧导通后对地电压为零。。。当然看不见波形了。。。波形是在电阻两侧一起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