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下图所示的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3-06):
当DTR被驱动为高电平时,VT1的CE极互通,如同开关接通。
当RTS被驱动为高电平时,VT2的CE极互通,如同开关接通。

网友B:
这来自nodemcu的自动下载电路吧?

网友C:
状态比较电路,我常用的。

网友D:
RTS为低电平且DTR为高电平时,则控制nRST为低电平;
DTR为低电平且RTS为高电平时,则控制GPIO0为低电平;
RTS、DTR其他的电平组合不会对nRST、GPIO0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