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复位或者断电后无反应

楼主(2021-03-06):
HC32F460复位或者断电后无反应,是PB11引脚没设置吗?老是复位和拔电后,单片机就没有反应

网友A:
PB11是MD引脚,你们硬件上没处理吗?

网友B:
检查一下PB11引脚配置没?

楼主:
发现是mb没上拉

网友C:
感觉应该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你重新上电看看,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