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热敏电阻阻值和温度之间怎么换算

楼主:
描述:热敏打印机自带热敏电阻接放大器中,放大器输出端接单片机自带AD管脚,如下图所示,请问通过单片机自带AD如何计算出热敏电阻当前工作环境下的温度值。

网友A(2021-03-08):
我有个函数,需要的话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函数,需要的话说一声。

需要,传上来我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A:
float TempData(float vol)
{
        float temp=0;
        double Rt=0;
        double Rp=10000;
        float T2=273.15+25;
        float Bx=3950;
        float Ka=273.15;

        //double R=0;
        Rt=vol*10000/(3.3-vol);
        // R= log((double)Rt/Rp);
        temp=(1/(log((double)Rt/Rp)/3435+(1/T2)))-Ka-10.0f;
  if(temp<=0.0f)
        {
                temp = 0.1f;
         }
        return temp;
}

楼主(点评):
vol这个参数是从AD值导出来的电压值吗???

网友B:
直接使用函数进行对照表,查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at TempData(float vol)
{
        float temp=0;

谢谢,我先跑一跑程序,有问题的话,再继续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函数进行对照表,查询一下就可以了。

我先试一下楼上的方式,你的不太懂,主要是AD值和电阻关系不知道怎么换算,所以没法对照表。还是随便把AD值导出来,直接找到和表上的对应关系,看看是否成线性关系

网友C:
查表法还是很准确的。可以使用的。

网友D:
好奇,你的原理图是正确的吗?TL431电路。电阻-电压-温度,似乎只要物理知识、数学知识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表法还是很准确的。可以使用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你的原理图是正确的吗?TL431电路。电阻-电压-温度,似乎只要物理知识、数学知识就够了。 ...

    电路板是别人画的,目前用着倒没发现别的问题,这点物理数学知识早忘没影了

网友E:
何种热敏电阻啊

网友F:
有一个很复杂的算法

网友G:
大概需要多高的精度呢

网友H:
没有进行过换算

网友I:
算法太耗费cpu

网友J:
建议使用查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