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重启死机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1-03-06):
现在在STM32F429的使用过程中有偶发性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在重启的时候会死机,无论是按RESET按键,还是程序软重启或者是断电重启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每次必现,偶尔会出现,出现之后必须重新烧写程序才会回复正常,不太清楚死机是因为程序没启动还是因为程序跑飞了。我的BOOT0和BOOT1都是0.广大网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能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网友A:
看样子好像程序被擦除了? 或者关键的寄存器被改写了

网友B:
Flash被改写了,开启低电压检测电路,把低电压检测设置为复位。测下你的供电,应该是供电做的比较烂。

现在我们通过测试发现,每次向FLAS写入数据之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程序上有bug,导致程序死机或者进入了hardfault硬件错误中断。亦或者,你硬件电路上也有bug。

@zzzhangliyuan :那很有可能是你操作Flash的代码有问题,进入了Hardfault硬件中断,仔细检查一下你的Flash配置和读写代码;
现在我们通过测试发现,每次向FLAS写入数据之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个程序上的bug,可以进行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E:
百度一下手把手教你解决hardfault,看一下是MSP还是PSP导致的问题。

网友F:
看楼主和楼上的回复,应该是flash操作错误导致的。

网友G:
代码上的bug,将flash改写造成的。

网友H:
你的代码里是否有操作option选项字的地方?如果是,在操作它时突然复位或断电很容易出现些意外情况。
STM32选项字编程示例及几点提醒

网友I(2021-04-06):
好像程序被擦除了

网友J:
是MSP还是PSP导致的问题?

网友K:
Flash被改写了

网友L:
flash操作错误了吧

网友M:
代码如何操作option选项字

可以进行option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