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32有没有能驱动RGB信号的单片机

楼主(2021-03-06):
兆易32有没有能驱动RGB信号的单片机

网友A:
GD32F450可以,带RGB彩屏驱动。建议用144脚的还带SDRAM控制器,刷屏外扩SDRAM是常态。

网友B:
要评估下你需要多大的屏,以及图形复杂度。比如800×480的现在一颗MCU就可以搞定不需要外扩SDRAM。大于800×480就需要外扩SDRAM了。

网友C:
目前好像就GD32F450和新塘M481可以。
我之前给450移植过RGB屏幕LITTLEVGL的https://gitee.com/tinnu/littlevgl_gd32f450

网友D:
RGB很好控制

网友E:
使用并口驱动更好,18线的RGB驱动。

网友A:
用MCU口更好,现在很多屏带控制器,用RGB接口还得额外一路SPI接口去初始化屏控制器寄存器,设置成RGB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评估下你需要多大的屏,以及图形复杂度。比如800×480的现在一颗MCU就可以搞定不需要外扩SDRAM。大于800 ...

哪像我的屏是480*1280,GD450最大支持1024*768那是不是就还是用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好像就GD32F450和新塘M481可以。
我之前给450移植过RGB屏幕LITTLEVGL的https://gitee.com/tinnu/little ...

你好,我液晶屏分辨率为480*1280.gd450最大驱动1024*768,那我这个屏是不是gd32就驱动不了啊,液晶方面有点不懂,请教一下

@y375484311 :1280*480
@tinnu :嗯嗯,刚才说错了。是LVDS屏分辨率是1280*400.想用单片机驱动rgb,再用rgb转lvds屏。
这个……好神奇的分辨率,确定是rgb而不是LVDS? 我回去看了下F450的数据手册,TLI章节开头说支持高达2048*2048的分辨率 ASZ寄存器是11位的,应该能支持上千到1280,你说的那个1024应该是指LxFTLN,控制“图层”的行数,只有10位。驱动是能够驱动的,但是如果你的1280是在行上面而不是列上面的话,那行没有办法用完,只能用一部分,剩下的可以设置为某种颜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像我的屏是480*1280,GD450最大支持1024*768那是不是就还是用不了啊

不能用。换SOC吧。

网友F:
每天学习一点点,明天就会懂的多一点点

网友G:
直接驱动的吗

网友H:
用什么接口啊

网友I:
这样有点费劲啊

网友J:
确定是rgb而不是LVDS?

网友K:
驱动是能够驱动的

网友L(2021-04-09):
swm320sret6 可以驱动还便宜

网友M:
这个有得

网友N(2021-06-04):
引用 网友B:
要评估下你需要多大的屏,以及图形复杂度。比如800×480的现在一颗MCU就可以搞定不需要外扩SDRAM。大于800 ...

GD32F450可不可以对7寸的800*480的屏进行驱动,完全显示不要外挂SDRAM能不能做到?用于工业人机介面,完全显示整个画面,画面里只有局部的小范围需要动态显示,主要是数据监测部分,需要显示系统变化的数据。

网友O(2021-07-06):
外挂一个屏驱吧

网友P(2021-10-02):
tk499,做屏绝对惊喜

网友Q:
tk499是什么?

网友R:
应该不能直接驱动FSMC+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