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23的USB_HS速度不理想

楼主(2021-03-06):
STM32F723的USB_HS速度不理想!!买了原厂的STM32F723E-DISCO,,,使用USB_HS读U盘,优化代码,去除文件系统,极限读入速度为:11MBYTE/S左右,也就是100Mbit/S左右,距离480MBIT差的太远,,,可能和他最高216M主频有关,,,,,但是550MHZ的STM32H系列又不支持内置HS的PHY,要命....

网友A:
永远不要看理论值

网友B:
换一个U盘试试,或者在PC上测一下该U盘的最大读取速度。HS的读取U盘,最大速度30多40M byte吧,也到不了480MBIT

网友C:
理论值和实际值一定有很大的偏差的。

网友D:
跟中断的频率有关。
如果缓冲区开的大,比如20K,中断频率低,应该可以到40M字节/秒的样子。
如果缓冲区开的小,比如1K,中断频率高,也就10来M字节/秒的样子。

网友E:
理论和实际的,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F:
你还没试过写速度, 试完写速度你会发现读速度其实已经很快了

网友G:
这个和 PCB 的性能也有关系

网友H(2021-04-06):
不要看理论值

网友I:
换一个U盘试试

网友J:
跟中断的频率有关

网友K:
写速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L:
换一个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