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独特的可控硅调压电路,带短路保护

楼主(2021-03-06):
这些天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可控硅电路,

带短路保护,具体机制不明,

电路不还有另一部分,是一个数码管电压显示电路,并在插座两端。

当发生短路的时候,数码管灭灯,短路解除后,自动恢复显示电压。

网友A:
你确认 测试过短路?

我有一个110V的百得打磨机,接220V后无反应,5V串连LED测试,发现是短路的。 当我把这个打磨机接入插座,打开开关,调压器数码管熄灭,移除短跳后恢复正常显示

网友B:
该电路看不出有啥独特,所谓的独特之处似乎觉得电路图绘制得失真了。
请楼主补充回答两个问题:
1.电路绘制是否真实无误?有无差错?
2.该“短路保护” 是何概念?具体针对的是什么短路?保护的对象又是哪个?

该电路的双向可控硅耐压好像是600V,是不是就算220V全加在可控硅上也不会烧?其实根本无须保护?
第1个问题不能百分百保证, 第2个问题: 在调压器插座并联了一个数码管显示电路。 我有一个110V的百得打磨机,接220V后无反应,5V串连LED测试,发现是短路的。 当我把这个打磨机接入插座,打开开关,调压器数码管熄灭,移除短跳后恢复正常显。 我想我想表达的是,当接入短路电器时,或者过载时,不致于烧毁调压器的核心元器件,比如双向可控硅,

网友C:
讨论咋没延续啊?

网友D(2021-11-26):
这个是开关上的吗,哪里买的,我买一个测试下

网友D:
电路是不是有毛病,中心抽头出来的b点和a点是短路的,电位器在怎么调,抽头电压还是A点电压

网友E:
数码灯在哪里?

网友F:
讨论不要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