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学生朋友复习一下单稳态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1-03-06):
现在的同志们,想象力太丰富了,继认为电压跟随器是单稳态触发器之外,现在又发明了新的单稳态电路------单片机等用的RC复位电路:

如上图所示,如果不看手动复位开关,只看RC复位电路,很明显是线性电路。

即便我的大脑只有5mL容量,即便我用屁股思考,也能想出线性电路是不可能构成单稳态电路的,因为后者必须是非线性电路。

方波,不一定是 脉冲或开关,用 线性电路 也可以造出来。
没上电源,讲 稳态 就没意义。

楼主:
看这些帖子,感觉这些帖子就是想配合某网友给的这个图的:

总有少数人,不管40岁,还是50岁,会处于巨婴阶段,此时站在愚昧山峰之巅,向前方山上的朋友吼叫:你们都是骗子,你什么都不懂,只有我懂。。。

关键是,这「愚」是怎么个愚法,一个维修工咋牛,也跟高新科技研发者 没可比性。
@gx_huang :人想聪明难,想蠢还不容易吗??
能一辈子在愚昧山峰站稳的,也算大师了

楼主:
下图是单稳态电路的工作原理框图:

很明显,单稳态电路一般需要两个有源器件A和A1构成,A可以是简单的两个三极管或MOS管。

为何需要两个管子?一个管子行不行??

很久以前,由两个管子构成的负阻器件,人们几乎把所有可能性都研究完了,N年前我发过一个帖子,里面有许多电路,而且配有仿真结果。

其中,两管交叉耦合结构,是最为常见,应用也是最多的。

我们此时不想研究管子的结构以及参数,因为不管如何,它们都想得到下图所示的N型曲线的:

这是 正反馈型「负阻」电路,如果拿根导线把两个集极短接,这「负阻」拓扑就成「二极管」。
触发器的稳态,是 以互锁替代他激 而造就。

网友A:
一个 MOSFET 可做 触摸开关,效若 单稳 。

网友A:
RC复位,FET触摸开关,单稳态触发器,效果相似,原理殊异。
类似例子还有,三极管开关根本就不是开关,不过是 能权充开关 而矣,真正的开关,不单要求  通无阻,断不漏,而且必须具备 双稳态触发器 样的性质。。

网友A:
点击发帖键,反应全无,就连那个 重发警告 机制都失效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这些帖子,感觉这些帖子就是想配合某网友给的这个图的:

香港的太平山,跟内地的 太行山 能比吗,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嘛,
泰山 可高了,但跟 珠穆朗玛峰 相较又如何,不亦渺小乎 ?!
大神说事,寻常人 不好掺和,不是想不懂装懂,而是根本就  既看不透且无法理解。

网友A:
触发器,需要两个有源器件 ?!
不一定,隧道二极管与λ二极管,一个就行(没够不够的,多用几个也不碍事),单稳双稳无稳 皆可做到。

网友A:
有源器件是三极管的正职,
不过,三极管还可扮演无源元件,充当有源器件的周边配置,在集成电路应用中,这是优势,所以,集成化的触发器还是以三极管为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类似这个电路吗?氖灯NL。

纯阻才能双稳,这似乎是脉冲电路的规律;
气体放电灯 基本上都有 负阻,单个负阻元件可做「史密特」但无法做出 flipflop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