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稳 菜论

楼主(2021-03-06):
单稳,只有一个稳态,这论调其实並非全错,
经典单稳,暂稳态只有一个,相当于 自复位开关 (刚刚想起 公厕的 按键式水龙头),如果暂稳时间为零(触发过后立即复原。),经典单稳 就退变成 普通的开关。

噢,不对,是退变为 按钮,不是 开关。

楼主:
广义的单稳,就是 暂稳态 可不止一个,
运行方式,理论上有两种,一种是 循环模式(单次循环),一种是「窜跳」式,每次触发进入下一个暂稳态(可做到但没用场)。

楼主:
一般的触发器,各级的职能是固化的,谁当稳态,谁任暂态,无法由用户设定,
用分立元件搭电路,可把  经典,长链或环形的 单稳触发器  造成可编程(这样的集成块有没有,我不晓得),这样,稳态位点 可由用户设定,甚至可随每次单循环而 循环移动(当然,这也不过是理论上可以这样玩而矣)。

楼主:
触发器,为何要设立 暂稳态 而不是 放任自流 态 ?!
因为,状态的改变,需要控制,锁定,是最简单的控制方法,而「锁」的控制亦力求简单,由被锁者控制上锁解锁,实现各级互锁,稳态及暂稳态 就这样轻易建立,无需像三极管开关那样持续驱动了。

楼主:
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三极管开关其实根本就不是开关,
不单不是开关,甚至连个按钮都不如,按钮,你一放手它就 立马复原得妥妥的,
可三极管喱,你得一直揿着,不然就  开不透(耗尽型),关不严(增强型),三极管开关,根本就没 触发器 样的特性,而不过是个 严重失真的 放大器 而矣!

网友A:
一脸懵逼的进来。一脸懵逼的出去

我自己何尝不是 一脸懵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要仔细看丶慢慢品味。这位港仔理解的深入并且极负哲理。比你在看坊间的书籍还通达。 ...

像《十万个为甚么》这样的启蒙书,我尚且能解释几分,
要真正入门,甚至成为 懂行者,还得靠大神,包括阁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触发器,为何要设立 暂稳态 而不是 放任自流 态 ?!
因为,状态的改变,需要控制,锁定,是最简单的控制 ...

三极管 是线性器件,状态的改变与维持都需要驱动,
恒稳暂稳危稳,都需要控制,暂稳之稳,谁来维持?!
在 单稳 中,暂稳态所需的驱动,来源就只有那个唯一的 稳态 单元,RC链 的计时作用 也需借助 稳态单元 提供通道才可运作。

楼主:
稳态(恒稳态),就是 待机状态及触发后 驻留(直至下次触发)或返回 的状态,
单稳,稳态就那么一个,不管 暂稳态 的多寡,N稳态触发器的稳态就是N个,此义非望文而生,
N稳态触发器有几个 态,那就包括 稳态,暂稳态与不稳定平衡点,那当然不止N个了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