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光耦可控硅控制交流电的问题

楼主(2021-03-06):
这个电路是光耦加可控硅控制交流电的开关电路,正常工作时,光耦输入端input输入高电平时,可控硅导通,交流电流经R10,R10会发热,反之光耦输入低电平时,R10无电流流过,不会发热.
实际上在光耦输入端为低电平时,电阻仍会发热,是电路设计错了吗?

做了一些测试,现象如下
1.电路上电时,如果光耦input位置输入低电平,则电阻不发热,这时给input高电平,然后再转为低电平,则电阻开始发热
2.电阻发热时,如果把光耦输出端4和6引脚断开,则电阻不再发热
3.使用的光宝光耦,同样品牌同样型号,有的批次电路工作正常,有的批次会出现这个问题,出现问题的批次的光耦,整个批次所有的都有问题,所有批次的光耦都可以保证是原装正品.

请教问题可能的原因和解决的思路

网友A:
从原理图上看,可控硅引脚T1、T2反了。
注意检查实物引脚的对应关系。

楼主(点评):
你的解答是对的,确实是反了,本来想点采纳这个答案,眼花了一下点中了上面那个答案,很抱歉啊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没关系,解决了就好。

网友B:
〓◆ 晶闸管,可控硅专辑 14册 131M ◆〓

按1uF34mA估算,C2有7.5mA电流经过,R10为2k,功耗12w,当然会发热.

网友C:
可控硅脚位都错了,这电路图,是图错了,还是真的错了?

网友D:
图在哪?不见图啊!

网友E:
看不见图片啊!隐形的吗

网友E:
看不到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脚位都错了,这电路图,是图错了,还是真的错了?

图错了,真实的电路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错了,真实的电路是对的

如果后级可控硅没有导通,则前级光耦可控硅会一直导通,电阻自然会发热。
检查后级可控硅是否有问题,触发电流是否足够大。
正常情况,前级导通一下,触发后级,就会自动关闭。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