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150CSOP23-6+WS2812B显示图形

楼主(2021-03-06):
//改PMS150-C SOP23-6 WS2812
/****************WS281215*7************************/
/****************QQ:774145445**********************/
/****************快手:共同学习STM8*****************/
/*****************20210217*************************/
//              PMS154C
//           ______@______
//          |1 PB4  PB3 16|
//          |2 PB5  PB2 15|
//          |3 PB6  PB1 14|
//          |4 PB7  PB0 13|
//          |5 VDD  GND 12|
//          |6 PA7  PA0 11|----WS281215*7
//          |7 PA6  PA4 10|
//          |8_PA5__PA3__9|
/**************************************************/
#include        "extern.h"
chuan                bit                pa.3;                //串行线
key                        bit                pa.4;                //按键
//byte                led_liangdu;                //亮度
//byte                led_lv;                                //绿色
//byte                led_hong;                        //红色
//byte                led_lan;                        //蓝色

byte                x_1_1,x_1_2;                //显示ram
byte                x_2_1,x_2_2;
byte                x_3_1,x_3_2;
byte                x_4_1,x_4_2;
byte                x_5_1,x_5_2;
byte                x_6_1,x_6_2;
byte                x_7_1,x_7_2;
/**************************************************/
void                yi();                                //发1
void                ling();                                //发0
void                xianshi();                        //显示
void                xian_1();                        //显示1
void                xian_2();                        //显示2
void                xian_xin();                        //显示心
void                xian_zuo();                        //显示左箭头
void                xian_you();                        //显示右箭头
void                anjian();                        //按键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                chuan                out,low;                //设置为输出,低
$                key                        in,pull;                //输入,上拉电阻
//xian_xin();                //显示心
//xian_zuo();                //显示左
//xian_you();                //显示右
byte        a1,a2;
while (1)
{
a1=0;
while(a1<106)
        {
        a1++;
        a2                =a1;
        while(a2--)
                {
                ling();ling();ling();ling();ling();ling();ling();ling();
                ling();ling();ling();ling();ling();ling();ling();ling();
                ling();ling();ling();ling();ling();ling();ling();ling();
                }
ling();ling();ling();ling();ling();ling();ling();ling();
ling();ling();ling();ling();ling();ling();ling();ling();
yi();ling();ling();ling();ling();ling();ling();ling();
.delay        500000;
        }
//continue;
}
}
/**************************************************/
/*
void        Interrupt (void)
{
        pushaf;

        if (Intrq.T16)
        {        //        T16 Trig
                //        User can add code
                Intrq.T16        =        0;
                //...
        }

        popaf;
}

*/
/**************************************************
void                tu_xin()                //图心
{
pcadd        a;                //a不能为0
ret                0x28;
ret                0x28;
ret                0x54;
ret                0x54;
ret                0x82;
ret                0x82;
ret                0x82;
ret                0x82;
ret                0x44;
ret                0x44;
ret                0x28;
ret                0x28;
ret                0x10;
ret                0x10;
}
/**************************************************/
void                yi()                                //发1
{
chuan                =1;
nop;
nop;
nop;
nop;
chuan                =0;
nop;

}

/**************************************************/
void                ling()                                //发0
{
chuan                =1;
//nop;
chuan                =0;
nop;
nop;
nop;
nop;

}

/**************************************************/
void                xianshi()                        //显示
{
if(x_1_1.7){xian_1();}        else{xian_2();}                //第一行
if(x_1_1.6){xian_1();}        else{xian_2();}
if(x_1_1.5){xian_1();}        else{xian_2();}
if(x_1_1.4){xian_1();}        else{xian_2();}
if(x_1_1.3){xian_1();}        else{xian_2();}
if(x_1_1.2){xian_1();}        else{xian_2();}
if(x_1_1.1){xian_1();}        else{xian_2();}
if(x_1_1.0){xian_1();}        else{xian_2();}

if(x_1_2.7){xian_1();}        else{xian_2();}
if(x_1_2.6){xian_1();}        else{xian_2();}
if(x_1_2.5){xian_1();}        else{xian_2();}
if(x_1_2.4){xian_1();}        else{xian_2();}
if(x_1_2.3){xian_1();}        else{xian_2();}
if(x_1_2.2){xian_1();}        else{xian_2();}
if(x_1_2.1){xian_1();}        else{xian_2();}
//if(x_1_2.0){xian_1();}        else{xian_2();}

//if(x_2_2.0){xian_1();}        else{xian_2();}                //第二行
if(x_2_2.1){xian_1();}        else{xian_2();}
if(x_2_2.2){xian_1();}        else{xian_2();}
if(x_2_2.3){xian_1();}        else{xian_2();}
if(x_2_2.4){xian_1();}        else{xian_2();}
if(x_2_2.5){xian_1();}        else{xian_2();}
if(x_2_2.6){xian_1();}        else{xian_2();}
if(x_2_2.7){xian_1();}        else{xian_2();}

if(x_2_1.0){xian_1();}        else{xian_2();}
if(x_2_1.1){xian_1();}        else{xian_2();}
if(x_2_1.2){xian_1();}        else{xian_2();}
if(x_2_1.3){xian_1();}        else{xian_2();}
if(x_2_1.4){xian_1();}        else{xian_2();}
if(x_2_1.5){xian_1();}        else{xian_2();}
if(x_2_1.6){xian_1();}        else{xian_2();}
if(x_2_1.7){xian_1();}        else{xian_2();}

if(x_3_1.7){xian_1();}        else{xian_2();}                //第三行
if(x_3_1.6){xian_1();}        else{xian_2();}
if(x_3_1.5){xian_1();}        else{xian_2();}
if(x_3_1.4){xian_1();}        else{xian_2();}
if(x_3_1.3){xian_1();}        else{xian_2();}
if(x_3_1.2){xian_1();}        else{xian_2();}
if(x_3_1.1){xian_1();}        else{xian_2();}
if(x_3_1.0){xian_1();}        else{xian_2();}

if(x_3_2.7){xian_1();}        else{xian_2();}
if(x_3_2.6){xian_1();}        else{xian_2();}
if(x_3_2.5){xian_1();}        else{xian_2();}
if(x_3_2.4){xian_1();}        else{xian_2();}
if(x_3_2.3){xian_1();}        else{xian_2();}
if(x_3_2.2){xian_1();}        else{xian_2();}
if(x_3_2.1){xian_1();}        else{xian_2();}
//if(x_3_2.0){xian_1();}        else{xian_2();}

//if(x_4_2.0){xian_1();}        else{xian_2();}                //第四行
if(x_4_2.1){xian_1();}        else{xian_2();}
if(x_4_2.2){xian_1();}        else{xian_2();}
if(x_4_2.3){xian_1();}        else{xian_2();}
if(x_4_2.4){xian_1();}        else{xian_2();}
if(x_4_2.5){xian_1();}        else{xian_2();}
if(x_4_2.6){xian_1();}        else{xian_2();}
if(x_4_2.7){xian_1();}        else{xian_2();}

if(x_4_1.0){xian_1();}        else{xian_2();}
if(x_4_1.1){xian_1();}        else{xian_2();}
if(x_4_1.2){xian_1();}        else{xian_2();}
if(x_4_1.3){xian_1();}        else{xian_2();}
if(x_4_1.4){xian_1();}        else{xian_2();}
if(x_4_1.5){xian_1();}        else{xian_2();}
if(x_4_1.6){xian_1();}        else{xian_2();}
if(x_4_1.7){xian_1();}        else{xian_2();}

if(x_5_1.7){xian_1();}        else{xian_2();}                //第五行
if(x_5_1.6){xian_1();}        else{xian_2();}
if(x_5_1.5){xian_1();}        else{xian_2();}
if(x_5_1.4){xian_1();}        else{xian_2();}
if(x_5_1.3){xian_1();}        else{xian_2();}
if(x_5_1.2){xian_1();}        else{xian_2();}
if(x_5_1.1){xian_1();}        else{xian_2();}
if(x_5_1.0){xian_1();}        else{xian_2();}

if(x_5_2.7){xian_1();}        else{xian_2();}
if(x_5_2.6){xian_1();}        else{xian_2();}
if(x_5_2.5){xian_1();}        else{xian_2();}
if(x_5_2.4){xian_1();}        else{xian_2();}
if(x_5_2.3){xian_1();}        else{xian_2();}
if(x_5_2.2){xian_1();}        else{xian_2();}
if(x_5_2.1){xian_1();}        else{xian_2();}
//if(x_5_2.0){xian_1();}        else{xian_2();}

//if(x_6_2.0){xian_1();}        else{xian_2();}                //第六行
if(x_6_2.1){xian_1();}        else{xian_2();}
if(x_6_2.2){xian_1();}        else{xian_2();}
if(x_6_2.3){xian_1();}        else{xian_2();}
if(x_6_2.4){xian_1();}        else{xian_2();}
if(x_6_2.5){xian_1();}        else{xian_2();}
if(x_6_2.6){xian_1();}        else{xian_2();}
if(x_6_2.7){xian_1();}        else{xian_2();}

if(x_6_1.0){xian_1();}        else{xian_2();}
if(x_6_1.1){xian_1();}        else{xian_2();}
if(x_6_1.2){xian_1();}        else{xian_2();}
if(x_6_1.3){xian_1();}        else{xian_2();}
if(x_6_1.4){xian_1();}        else{xian_2();}
if(x_6_1.5){xian_1();}        else{xian_2();}
if(x_6_1.6){xian_1();}        else{xian_2();}
if(x_6_1.7){xian_1();}        else{xian_2();}

if(x_7_1.7){xian_1();}        else{xian_2();}                //第七行
if(x_7_1.6){xian_1();}        else{xian_2();}
if(x_7_1.5){xian_1();}        else{xian_2();}
if(x_7_1.4){xian_1();}        else{xian_2();}
if(x_7_1.3){xian_1();}        else{xian_2();}
if(x_7_1.2){xian_1();}        else{xian_2();}
if(x_7_1.1){xian_1();}        else{xian_2();}
if(x_7_1.0){xian_1();}        else{xian_2();}

if(x_7_2.7){xian_1();}        else{xian_2();}
if(x_7_2.6){xian_1();}        else{xian_2();}
if(x_7_2.5){xian_1();}        else{xian_2();}
if(x_7_2.4){xian_1();}        else{xian_2();}
if(x_7_2.3){xian_1();}        else{xian_2();}
if(x_7_2.2){xian_1();}        else{xian_2();}
if(x_7_2.1){xian_1();}        else{xian_2();}
//if(x_7_2.0){xian_1();}        else{xian_2();}
}
/**************************************************/                //高位先发,按照 GRB 的顺序发送数据
void                xian_1()                        //显示1
{
byte                xian_1_a1;
xian_1_a1                =24;
while(xian_1_a1--)
{
yi();
}
/*
if(led_lv.7){yi();}                else{ling();}                //绿
if(led_lv.6){yi();}                else{ling();}
if(led_lv.5){yi();}                else{ling();}
if(led_lv.4){yi();}                else{ling();}
if(led_lv.3){yi();}                else{ling();}
if(led_lv.2){yi();}                else{ling();}
if(led_lv.1){yi();}                else{ling();}
if(led_lv.0){yi();}                else{ling();}

if(led_hong.7){yi();}                else{ling();}                //红
if(led_hong.6){yi();}                else{ling();}
if(led_hong.5){yi();}                else{ling();}
if(led_hong.4){yi();}                else{ling();}
if(led_hong.3){yi();}                else{ling();}
if(led_hong.2){yi();}                else{ling();}
if(led_hong.1){yi();}                else{ling();}
if(led_hong.0){yi();}                else{ling();}

if(led_lan.7){yi();}                else{ling();}                //蓝
if(led_lan.6){yi();}                else{ling();}
if(led_lan.5){yi();}                else{ling();}
if(led_lan.4){yi();}                else{ling();}
if(led_lan.3){yi();}                else{ling();}
if(led_lan.2){yi();}                else{ling();}
if(led_lan.1){yi();}                else{ling();}
if(led_lan.0){yi();}                else{ling();}
*/
}
/**************************************************/
void                xian_2()                        //显示2
{
byte                xian_2_a1;
xian_2_a1                =24;
while(xian_2_a1--)
{
ling();
}

}
/**************************************************/
void                xian_xin()                        //显示心
{
//双心 0x28,0x28,0x54,0x54,0x82,0x82,0x82,0x82,0x44,0x44,0x28,0x28,0x10,0x10
x_1_1                =0x28;
x_1_2                =0x28;
x_2_1                =0x54;
x_2_2                =0x54;
x_3_1                =0x82;
x_3_2                =0x82;
x_4_1                =0x82;
x_4_2                =0x82;
x_5_1                =0x44;
x_5_2                =0x44;
x_6_1                =0x28;
x_6_2                =0x28;
x_7_1                =0x10;
x_7_2                =0x10;
//led_lv                =4;
//led_hong        =50;
//led_lan                =4;
xianshi();
}
/**************************************************/
void                xian_zuo()                        //显示左箭头
{
//左箭头0x00,0x00,0x10,0x00,0x20,0x00,0x7F,0xFC,0x20,0x00,0x10,0x00,0x00,0x00
x_1_1                =0x00;
x_1_2                =0x00;
x_2_1                =0x10;
x_2_2                =0x00;
x_3_1                =0x20;
x_3_2                =0x00;
x_4_1                =0x7f;
x_4_2                =0xfc;
x_5_1                =0x20;
x_5_2                =0x00;
x_6_1                =0x10;
x_6_2                =0x00;
x_7_1                =0x00;
x_7_2                =0x00;
//led_lv                =60;
//led_hong        =70;
//led_lan                =0;
xianshi();
}
/**************************************************/
void                xian_you()                        //显示右箭头
{
//右箭头0x00,0x00,0x00,0x10,0x00,0x08,0x7F,0xFC,0x00,0x08,0x00,0x10,0x00,0x00
x_1_1                =0x00;
x_1_2                =0x00;
x_2_1                =0x00;
x_2_2                =0x10;
x_3_1                =0x00;
x_3_2                =0x08;
x_4_1                =0x7f;
x_4_2                =0xfc;
x_5_1                =0x00;
x_5_2                =0x08;
x_6_1                =0x00;
x_6_2                =0x10;
x_7_1                =0x00;
x_7_2                =0x00;
//led_lv                =60;
//led_hong        =70;
//led_lan                =0;
xianshi();
}
/**************************************************/
void                anjian()                        //按键
{
while(key)                //死循环等待按下
        {
        nop;
        }
while(!key)                //等待松手
        {
        nop;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