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8的引脚输出疑问~

楼主(2021-03-06):
在system_gd32f3x0.c中配置了时钟如下:
#if defined (GD32F350)
//#define __SYSTEM_CLOCK_8M_HXTAL                          (__HXTAL)
//#define __SYSTEM_CLOCK_8M_IRC8M                          (__IRC8M)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84M_PLL_HXTAL                 (uint32_t)(84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84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84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96M_PLL_HXTAL                 (uint32_t)(9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96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9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96M_PLL_IRC48M_DIV2         (uint32_t)(9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                (uint32_t)(108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108000000)
#endif /* GD32F350 */

然后在代码里对PA8进行了这样的时钟输出配置:

rcu_ckout_config(RCU_CKOUTSRC_CKPLL_DIV2, 1);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8);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0, GPIO_PIN_8);

想问下,PA8的输出的时钟是多少。。实在看不懂了

网友A:
F3x0的时钟配置里,PLL时钟=系统时钟,你配置的PA8输出PLL的1/2,所以是48M

网友B:
这个需要仔细的确认一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