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Flash某片地址损坏

楼主(2021-03-07):
    手上有一块用M452芯片的板,Debug下载程序时,老是提示大概在0x4???的地方Verify failed,于是从头试起,先把程序减小,下载正常,一直大到code=15.7K左右时,开始再次Verify failed。
    然后重新把程序减小,测试在0x4000开始的地方保存128byte数据,结果发现有些数据保存后,再读出来,不是原来的数据了,比如保存是0x64,读出来却是0x60.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像这种情况会不会是0x4000附近的某个Flash单元损坏,才导致下载程序时校验对不上?

网友A:
放以前建议丢了,现在嘛重写链接文件跳开这个地址

楼主:
“重写链接”这个是不是比较难搞?没弄过~

网友B:
尝试下擦除后,查空。看是否正常。

网友C:
用绝对地址定位一个不用的静态链表,编译的时候程序就会自动跳过那个区域,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D:
经历了什么 可以把10万次最低寿命的东西写坏.
大概率还是自己程序问题.或者是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下擦除后,查空。看是否正常。

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擦除整个芯片后,看到是全部FF,但下载程序到0x4000附近的地方还是Verify 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历了什么 可以把10万次最低寿命的东西写坏.
大概率还是自己程序问题.或者是硬件 ...

开始只是不断的下载调试,在程序大到下载校验失败后,才加上保存数据功能测试Flash。
也就是在校验失败之前,再怎么反复下载,离10万次也远得很,估计1千次都不够。
如果仅是程序保存数据,然后读出来不一致,我通常都是怀疑自己编程的问题,现在是下载时校验失败,只能先怀疑硬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只是不断的下载调试,在程序大到下载校验失败后,才加上保存数据功能测试Flash。
也就是在校验失败之 ...

如果未达到次数可以找原厂分析问题。如果真的有Flash问题,这种问题会列到他们的坏片率里面。

网友E:
可以绕过这个地址吗

网友F:
这种情况是有的

网友G:
换一片试试啊

网友H:
跳开这个地址

网友I:
尝试下擦除后,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