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定义一个6*84的数组显示没空间了

楼主(2021-03-07):
定义了一个unsigned char buf_disp[6][84]用做LCD5110的缓冲,准备来实现任意位置车字符,可是提示没空间了,请问有解吗?该数组要读写,不能设定为const。谢谢了!

网友A:
我看手册上显示也是只有368个字节啊,而我一个数组就要用掉502个字节。

网友B:
既然知道只有368可用,那就最多只以和368个。

网友C:
那就只以换芯片, 或者把lcd当外部ram,少占和内部ram。

网友D:
这个应该是5110不支持读屏幕吧?

网友E:
改程序,不一定要这么多的缓冲的。

网友F:
改下思路吧,不相信你真的需要这么多LCD缓冲

网友G:
5110有6*84个屏幕字节,想在屏幕上任意位置写入,但屏幕数据5110不能读,只能在缓冲中想办法啦。

网友H:
先写到缓冲,再一次性写到屏幕中去。这样就能画点线。

网友I:
这里的bit 和byte 你要分清啊....

网友J:
bit和byte应该能分清的,5110共有84*48个点,对应为6*84个字节

网友K:
这不是问题, 你就不用缓存了不就行了. 每次局部渲染.就可以了.

网友L:
显示屏厂商会给你单片机的样例代码,照着抄抄就行了.

网友M:
现在还用877A?大把更优的选择

网友N:
我觉着换个大容量的芯片好些。。

网友O(2021-04-06):
超出空间范围了

网友P:
还是选择更好的吧

网友Q:
空间不够用了啊

网友R:
换个大容量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