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通道采样难以达到0

楼主(2021-03-07):
使用ADC模块时遇到一些问题。使用场景是使用一个
差分通道去采集电流,不过对电流精度要求比较高。对
温漂也比较敏感,采用一路闲置差分通道去补偿温漂。
之前的应用方案是放在B口上,效果比较满意。只是布板在A口
上,效果很不好,不知什么原因。

PA4对应电流+,PA5对应电流-;
PA6对应补偿+,PA7对应补偿-;
测试时全部短接于GND,测试adc数据(千样本/s 均值)如下:

电流,补偿,差值
常温25°
-098,-077,-021,
-099,-077,-022,
-099,-078,-021,
-099,-077,-022,
-099,-077,-022,
-099,-078,-021,
-100,-079,-021,
低温-20°
-090,-054,-036,
-090,-056,-034,
-090,-055,-035,
-090,-056,-034,
-090,-054,-036,
-090,-056,-034,
-090,-056,-034,

   从以上数据看adc通道采样难以达到0

网友A:
不知为何以前在B口使用的一致性比较好..

网友B:
改板子改到B口上试试

网友C:
说实话,不熟悉这个芯片。。

网友D:
你先飞线到A口,再对比测试下呢

网友E:
需要想法解决 电压基准用的是什么

网友E:
飞线的话 也很难达到0。。

网友F:
温度补偿做的不太好感觉。

网友G:
两个通道的性能不一样吧

网友H:
这个确实很难达到的

网友I(2021-04-06):
改到B口上试试

网友J:
方便飞线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K:
两个通道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网友L:
用内部的温度补偿?

网友M:
还需要配置相应的io口